又一起血案

楼主(2011-08-24):
下午把泰世425换了三个新舵机后,试机时左手拿直机,右手去拿遥控器时不小心碰到了3D开关,大桨疯转起来——————哎 还是得换个好点的电调呀

网友:
慰问一下,我前两天也被小飞机给磕到了~~

网友:
为啥不设缓启动?为啥不切熄火?为啥不拔线?为啥用手拿着试?

网友:
慰问了~~确实要注意安全!!!!

网友:
前天才被尾桨打到 血都喷出来 直机是血滴子 要小心啊

网友:
  換新舵機又不用試馬達,家裡試為甚麼不拔馬達線呀!

3D 開關是很危險的,

有次有網友在陽台飛,誤碰3D開關,全陽台的東西,玻璃門,直昇機全毀

网友:
危险啊……lz不注意

网友:
看看都痛  同情楼主

网友:
我一直都只用亚拓的电调。。。:loveliness:

网友:
应该切熄火的……熄火开关设置最优先……

网友:
8哥又来进行安全知识教育了。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呀,人不能糊涂

网友:
楼主安全意识太低了

网友:
 嗯。电调我坚持用原厂的。。。

 缓启动,虽然只有一秒,却能救人性命。。。

网友A:
拔掉两根电机线 才是王道。。。。我不管怎么走线  都会让电机线香蕉头随时可以插拔   就算拔松了再换。。。。安全才是硬道理。。。。

网友:
都是大意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两根电机线 才是王道。。。。我不管怎么走线  都会让电机线香蕉头随时可以插拔   就算拔松了再换。。。。安全才是硬道理。。。。

网友:
有过和LZ一模一样的遭遇 入魔不就的时候调机是也是不小心碰到3D开关 也是右手胳膊被大桨砍的见红了  不过那是冬天穿得多不然就完蛋了.....机子放桌子上调的 差点就打到头部了

网友B:
我3D开关都是设的逻辑开关。楼主不妨试试,安全多了。再怎么不可能两个开关都被你触碰到同样的位置吧

网友:
哎……至于吗?拿在手上你能拿得住吗?为何不放着调。长记性吧!慰问……

网友:
这就是我一直都只用亚拓电调的原因

网友:
唐山人民发来慰问

网友:
安全第一啊

网友:
表示不理解。。电调都是有保护的。。非最低油门不启动。。我是遥杆中间接电池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3D开关都是设的逻辑开关。楼主不妨试试,安全多了。再怎么不可能两个开关都被你触碰到同样的位置吧

好方法

网友:
慰问一下楼主

网友:
确实要注意安全

网友:
那么大飞机,外面试不就行了,再说咋不把熄火开关打开,马达线拔了也行啊。

网友:
我操,太恐怖了……楼主要注意安全啊,看着我都害怕……

网友:
有次因为很久没飞   把3D开关 弄成熄火了  结果  掉楼下了、、、      试舵机还是要 拔电机线啊   慰问!

网友:
怎么都说亚拓的电调,我用的普通的好淫40A的一样缓启动,跟亚拓的差不多。

网友:
在好的电调  主动切3D都会转的 除非你遥控里设置``````关闭

网友C:
玩直升机还是要注意安全,为什么不切熄火再拿飞机呢。

网友D:
不注意安全啊

网友E:
 我严格要求自己。。。调试时必须拔2条电机线,等真正通电试飞要离开机3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