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解答,我的MB换了spektrum卫星天线后电机不转了。

楼主(2011-08-24):
以前用FUTABA控,接收。用MB一点为题都没有。现在换了DX8,使用spektrum卫星天线后。其它的都调好了,但是就是马达不转。用DX8加AR8000,直接连电调好使。用MB+卫星就不行。是不是MB我设置的不对呀。跪求高手救救我吧。

刚刚又试了下,换别人的电调就好了。
现在是MB+spektrum卫星天线+好盈60A就不好使,换AR8000+60A好使,换MB+spektrum卫星天线+朋友的飞越40A电调也好使。我郁闷了,这是啥原因呀。是MB设置问题,还是电调设置问题?

网友A:
MB用卫星,有个信号映射的设置步骤,油门不能用摇杆去设置,因为和螺距是混控的,要通过改变油门曲线来让MB知道,哪个是油门信号

网友:
楼上高手,等我上卫星了也来问你蛤
现在在用33元的山寨接收,使用没问题,就是经常对不了频,要反复重新开机,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用卫星,有个信号映射的设置步骤,油门不能用摇杆去设置,因为和螺距是混控的,要通过改变油门曲线来让MB知道,哪个是油门信号

应该不是这问题,我设置螺距时开了油门锁定,设置螺距时开了IDEL。而且换了我朋友的电调就好用了。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要重新设

楼主:
用MB+spektrum卫星天线进不了电调设置呀,,换别的接收先设置?

网友:
肯定是油门通道和逻矩通道隐射搞出了问题

楼主:
哎,抑郁了。我重设好几遍了。而且什么动不动,插上别的电调就好使。插我的好盈60A。3声短响,就没反映了…………。
楼上的大哥 给我说说油门和螺距怎么射吧。我再试次

网友(2011-10-22):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也DX8,山寨接收,尾舵机行程设定好退出就不行,行程很小,几乎没有。换了原装接收就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