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有刷的进来

楼主(2011-08-24):
能不能不尝试就看出有刷
电机
的正反

网友A:
可以,有刷电机接反电源只会反转,如果不是自己需要方向,调换电源极性就行了。

网友B:
当然,直流电机都标示有 + -,或者红黑线,或者红蓝线,或者黑白线....... 总之一眼可辨识。

网友C:
有刷接电源不必担心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