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问题

楼主(2011-08-24):
90级电直
电池
很贵 如果用4块450电池或500电池串在一起可以不 这样电池的容量将更大 将更安全 不需要 高级的
充电器
了 成本也更低了 请老鸟指教

网友A:
内阻会大得不得了,电池发热严重,撑不住的,飞机估计只能悬停

网友B:
450电一般是3s 2200左右 4串 电压够 电流不够 可以悬停
500电池一般是6s 2600 2并2串的话可以用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