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修到一半紧急求救!!!!!!!

楼主(2011-08-24):
求教:450的主轴中间有个卡槽(卡槽的左边轴短右边轴长),装的时候是长的一半在下面还是短的一半在下面???????飞机拿在手上试机的时候,震动很大,像拿着冲击钻一样震的手麻,这和主轴装反或主轴卡槽上的锁丝没上太紧有关系吗?

网友A:
震动和轴上下装反没关系

网友B:
450的主轴! 一般孔位距离顶端小的是装齿盘用! 长的一段是装中联!

网友C:
阳台正解!

网友D:
我记得长的在下面哦,震动嘛,就不知道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好像菲耐有一种主轴是下端长处一截!

网友E:
乌菜又修飞机了?最近也不见你说话,主轴我记得是长的一面在上边

网友F:
为啥我记得…中间槽分界的话…长的那边是装大齿的……

网友G:
450PRO,短的在下面,长的在上面,飞越的主轴短的一段中心有孔作标记。你的轴不会是弯了吧?你只把轴装上开机,看看还震不

网友:
管他长还是短,总之主轴装到大齿上面那卡槽刚刚好在上面的轴承上面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最近忙着天天弄450呢,炸机,修机,练模拟器呢 所以很少聊天了,再说我现在已经上小学了,我的问题幼儿园也没人能解答了,所以很少上QQ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长的一边在下面,我把以前摔弯的亚拓原机的主轴找出来对照的,至于震动的问题也找到了,逐步检查传动部分发现一个尾浆夹虚位大,打开一看里面的轴承坏了,换个轴承立刻就欧克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H:
 為甚麼我從沒看過有人洞房時發貼上來問怎樣.........
組裝直昇機根本就是非常易的事,祗是懶去思考吧了

网友I:
居然那么多老鸟都不懂。。(可能是炸机少吧?没拆过主轴)让我的新手解答一下吧。。。新手怕拆机装不回来通常都是傻瓜式用笔记录在纸上的,,十分负责任的告诉你。。以固定槽为界。。长的一端是装大齿的。。短的装中联部分的。。

网友J: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主轴有洞的在下面,哈哈

网友K:
人家阳台侠说的是孔到顶端距离长的在上面 有些人不仔细看 瞎辩论个什么劲儿

网友L:
为什么我的450pro原厂过来是长的在下面呢?

网友M:
飞越PRO,长的在下面。

网友N:
亚拓450PRO主轴,长装中联,短装大齿,如果装错的话,几毫米的虚位

网友:
嘿嘿,我换主轴无数,洞眼离轴末端远的在上,洞眼离轴末端近的在下。

网友:
学习了,一些小细节

网友:
标题

长的在下面,短的在上面,我用冰人的主轴。发现个奇怪问题,按冰人的说法也是短的在下,长的在上,但这样装的话,齿盘装好后,主轴固定环的机米螺丝不能落在卡槽之内,主轴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是以卡槽来分主轴的长短? 还是以洞眼离末端的距离为长短!  而且冰人有三种主轴! SE*V2*SORT/ PRO(加长) / PRO*大舵机版的再加长主轴!   但都是上段加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居然那么多老鸟都不懂。。(可能是炸机少吧?没拆过主轴)让我的新手解答一下吧。。。新手怕拆机装不回来通常都是傻瓜式用笔记录在纸上的,,十分负责任的告诉你。。以固定槽为界。。长的一端是装大齿的。。短的装中联 ...

就是就是,看到那么多老鸟连我炸了N条主轴的都犹豫了。。。。呵呵。。。汗

网友:
呵呵,我换的轴差不多有一斤重了,都是长端在上,明明洞都在短端上嘛,反着装根本装不上。反正PRO是这样的,难道SPORT是反的?

网友:
有LOGO的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