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mach3越调越深的毛病

楼主(2011-08-24):
这几天用mach3雕东西,越调越深,最深甚至超出预设的2cm,还伴着有节奏的步进电机干扰,驱动板,电机都调试了也没找出问题,最后,重装系统,重装软件,再开机测试什么问题也没了。跑的飞快,mach3真是坑爹呀。

网友:
枭印兄 能给我一个 match 3 吗?谢谢了 zhoulikun328@126.com

网友:
 我也用MACH3,从来没有楼主这个问题,
台式机的并口还是比较可靠的,MACH也不像专业的说的一无是处。

可能楼主的Z轴线受到干扰,或者Z轴的锁紧力不够,再或者楼主的驱动器与MACH的锁电机控制不匹配(一个需要低电平生效,一个输出高电平)。

多半是机器问题,扯到操作系统上就扯远了,目前公认最稳定的系统应该是2000SERVER,楼主要不试试

网友:
用MACH2已经很爽了,没学会MACH3

网友:
我用Mach3也是越雕越深,后来重装系统、改成2000系统、换电脑都不行。
最后换成KCAM才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Mach3软件不好用,换其它控制软件就是了。

网友:
我用过mach3很多版本,调试的也很好,一直用来其控制4轴雕刻,但是我要指出的是mach3非常垃圾,这和人品没有关系,只是你没有深入的了解这个软件。mach3仅仅适合初学者,让初学者了解什么是cnc,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的运道好,再可能是我的人品没有问题******
我用MACH3也一直很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追加一句,本本小巧、方便,但起码在调试成功,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用本本也不晚。否则可能给你找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把前几天回答过的话,在此再忠告DIY初学者,“我的经验,没做过雕刻机,没用过驱动板,不熟悉MACH软件的,最好先用台机,省得绕圈子”

网友:
我的 MACH3 没有这个问题呀. 我是用台老机器  只运行这个.   开机到启动完 XP , 不到30秒, 比启动 MACH3还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前面的可能理解错了,我已经强调了,“对我们没钱用其他好软件”的情况下,目前MACH软件应该是我们(业余DIY)的首选,当然MACH软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业余做JJ出现问题不要“因噎废食”,我还是重生这些话是正对像我这样的业余DIY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请看看我的教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6105&extra=&page=1正好给自己做做广告

刚才重新看了一遍你的帖子,很不错的。但是不是我想要的,我要的是怎么才能使MACH3运行更稳定,和MACH3控制原理。有了原理才能分析软件的好不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有空,请看看我的教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6105&extra=&page=1正好给自己做做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查查你的JJ部分,坛子里这么多人在使用没有问题(我不是说MACH完美没有缺点,主要是我们没钱用好的软件,起码来说免费的软件还可以玩玩,否则就不可能有这么多人玩得起)我的JJ用“盗版”MACH软件3年从来没有发 ...

不过,你的说法应该改成“论坛里这么多人在使用都有问题”,如果是真的没有问题,那么卖这个接口板的商家应该在论坛里放个没有问题的教程出来,才能使更多的人使用没有问题,才能增加接口板的销量。-----所以,MACH3只能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很多的毛病,后来换了个USB的控制板就好了

真的假的?用USB的就好了?稳定不?嘿嘿,心又动了,因为使用还是MACH3舒服啊.

网友B:
哦?

我的也有很多的毛病,后来换了个USB的控制板就好了

网友:
支持维宏,MUCH 只是玩一下的,最终还是要用上维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