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 的旋头安装疑问,

楼主(2011-08-24):
请问我这样装 正确吗?我是照说明书装的,网上兄弟都说羊角要反着装,不太明白呢。。。

网友:
呵呵~~是剪型臂上的那个带E型扣的销子么?按着说明书来吧

网友:
对的哈。可以参照说明书,剪型臂记得上卡簧。

楼主:
  之前看到这里有位兄弟讲 说明书有错误。 应该没错吧,不解。

网友:
X50跟YT的十字盘运动方向相反,X50向上是负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到这里有位兄弟讲 说明书有错误。 应该没错吧,不解。

说明书是有错误,不过不在此处。说明书的装配没有问题,错误是在 说明书后面遥控器摇杆和十字盘运动的对应图解。

楼主:
原来是介样``受教了

网友:
我也看中了雷虎X50全金属版(轴传版)的,不知雷虎和亚拓选哪个好。

网友:
雷虎拐壁是有问题,那个球头口朝外是大口朝内是小口,卡球头时请小心

网友:
要配件取得容易,配件价格便宜买YT。反过来什么都可以买了。

网友:
对雷虎也有好感,就是没看到多少模友照的照片,太少了吗?

网友:
有的模友都带出去偷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