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218-2400KV电机请教如何配浆?

楼主(2011-08-24):
我做了一台飞翼,85cm翼展,整机起飞重量在800克左右,后推!现在用H2218-2400KV的
电机
,3S
电池
,请问应该配什么浆最好?用6*3高效浆可以吗?
请各位多多指教一下?

网友A:
6*3应该没问题。
是不是有点重呢,lz用多大容量电池?
我做的翼展也是差不多90,用2208马达,1200mah电,全重不到400克

楼主:
我要用2200 3S的电池了,因为飞机上多装了东西,所以重了些,所以才来请教一下怎样配浆!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