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g舵机,如何改转动方向(改成反转的舵机)?

楼主(2011-08-24):
只是简单把里面的马达2条引线换,不能工作,请问还要改那里?
谢谢了!

网友A:
电位器的1-3线对调,马达线对调即可

网友:
设置遥控器不就行了

网友:
藤椅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的1-3线对调,马达线对调即可
就这么就搞行

网友B:
控上不是都能设反向的嘛。如果是两个舵机用Y线,那么也不需要反啊。因为安装位置已经反向了。你仔细看看副翼两舵机不是底对底就是头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上不是都能设反向的嘛。如果是两个舵机用Y线,那么也不需要反啊。因为安装位置已经反向了。你仔细看看副翼两舵机不是底对底就是头对头。

用于副翼是没事,襟翼、尾翼双舵机的时候就需要用到反向的了。

网友:
需要对调四条线,电机两条对调,电位器两端的两条对调

网友:
电机反转你动线干嘛?不是有反向开关吗?找对通道就行了~~~

网友:
舵机有正向和反向,买的时候让卖家给你留意下

网友:
很多地方需要用到单通道反置同向舵机,不改动是不行的~

网友:
我的F18 朋友的F15 都需要反向舵机
因为升降舵是两个舵机控制的,想要同向运动,就必须用到反向舵机,或者是混控。不想混控的,只能改舵机了

网友:
要是控没这个功能,就只好改舵机或者舵机的安装方向了

网友:
*) 连几十块钱的ESKY控都有反向开关。

*) 某些牌子舵机同一型号有正反两种任选。

*) 物理上反过来装。

*) 实在不行了,见沙发楼的方法。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电位器的滑动端都在中间,所以具体对调哪两根线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
沙发的说法是正确的~~~
PS:楼上好多都是不仔细看帖的

网友:
观摩学习,正在装机,没准用得着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舵机翻过来木有用吧

网友:
看来还是要不断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翻过来木有用吧

看你怎么翻。

网友E:
呵呵,有装过双舵机水平尾翼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