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求教,急

楼主(2011-08-24):
朋友买了一架丘比特V3的空机!控用我给他的四通控,就差一只三合一就能飞了!于是买了E-SKY的三合一,今天到了!插在接收上通电,三合一的灯一直闪红灯,两个舵机有用,就是推油门没反应,晓不得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侠知道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三合一没插错,一只插在接收的3通道,一只插在接收的4通道)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2011-09-25):
你是接2s电吧?esky新版的三合一现在只支持3s电了。

网友:
油门通道的反向开关换个状态试试,没准是油门通道的信号反向了。
还有油门微调,ESKY的三合一需要将油门微调也设置为最低状态,不然,通电后也是红灯闪。。。。。。。。

网友(2012-03-01):
我的也是丘比特改接收,用的三合一,老版的能用2s,新版貌似只能3s,改电池对电池不好,使用时间变短了,而且我2s电池买了很多,听说有一种改三合一的方法能把3s改成2s。我的QQ151430548,有同问题的朋友联系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