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2.4GHz高频头,可否在HITEC的发射机上正常工作?

楼主(2011-08-24):
如题~~谢谢。

网友:
这个控多少米?用在油机上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天地飞的高频头是线性稳压的,发热量巨大,这种电路设计其实是有缺 陷的,影响寿命,我也有一个hitec控,我的改了飞梦的,很省电。而且飞梦的接收比天地飞便宜。回楼上的,这控挺不错的,功能很全,飞油鸡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楼上观点偏颇了,明显在误导。
如真的像你说的2.4GHz高频头100-200毫安左右的工作电流就会(发热量巨大、影响寿命),这样的产品谁敢卖?这样的厂家被免费保修拖累,还会活着吗?
稳压电路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线性稳压电源,另一种是开关稳压电源。
线性稳压电源效率低,但输出非常干净,无杂波,常用于高保真音响系统和大功率电台,电路简单故障率低。
开关稳压电源效率高,但输出不太干净,杂波多,但在小功率的设备中其效率很难体现优势,反而电路复杂故障率自然比线形电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谢谢。

您好:
             我们公司的高频头用在其他品牌的控上面,只要高频头安装结构匹配的话,在PPM模式下可以使用的,谢谢!

网友A:
建议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控

这控容易出问题吗?

现在用此控飞2830级别的小电动。

网友(2011-11-08):
这控不错的,也很稳定,可以飞40级以下的油机

网友:
高频头模块插针位置和天地飞的不一样!
插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