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 X1 来鸟(改装无极限)

楼主(2011-08-24):
曾经浏览 SUV 华泰小鸡毒铁、深受其害、收了抬 EP100PRO 所谓尸体、折腾了吓因鸡震(尾巴是永远的痛)没正常飞起来……直到某天看到魔友 zzy316(严重3Q)改尾管固定座的贴图、眼前壹亮、希望酒在前方……

接收:2612(源自滑嗑尔4F200)

12A电调 + 4800KV电鸡

舵鸡:EFLITE 7.5G 杂交 WK7601

尾舵:D905

250水平翼固定座 + 255尾管 + 250尾舵固定座

尾推:火狐255双推

火狐皮带滑轮 + 滑嗑尔4F200皮带

相位器源于自飞

其它 泰世 EP100PRO 原厂件

2612 有旋钮的那面朝上放置(ELEV 需改反向舵鸡 拆开舵鸡 交换里面 电位器与电鸡接线)天线朝向尾舵方向

对尾看(中间舵鸡 ELEV  左侧舵鸡 AILE 右侧舵鸡 PIT)

换上 ZIFEI 新无副翼头 更有 X1 的疯范

网友:
真的起来了

网友:
顶一下,但是没看出亮点在哪里啊

网友:
不错,属于杂交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
直接用255的尾波,也可以250尾波,尾部震动小,自飞的尾波震动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彻底抛弃EP100PRO原厂整个尾部、2612摆放位置等(折腾过的才清楚喔)

不求什摸亮点 :loveliness: 改动后整鸡震动低、好飞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255尾管后、尾推多了些选择、不用迷恋什摸zifei鸟、哈哈

现在用火狐255双推、塑料件虽然脆弱但使用后的效果比以前用的那些尾推强N倍、先用着

250尾波组件还是买亚托的省新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回 ZIFEI 新无副翼头 更有 X1 的疯范

试飞恨OK 以前鸡震都源自泰世尾部 看来、错怪自飞新无副翼头了

装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田  蛮细新的嘛(不误导大家图片已更新)自飞那个头有时恨怪异 反装 酒不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错了…

已对比 剪形臂正反安装的效果

zifei 无副翼旋头 实际飞行中 相位器剪形臂反装  比较顺手好飞

老田  用 X2 旋头 验证吓晒

网友:
我的火狐EP100比你的这个稳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对比 剪形臂正反安装的效果

zifei 无副翼旋头 实际飞行中 相位器剪形臂反装  比较顺手好飞

老田  用 X2 旋头 验证吓晒

 我不想炸机啊…理论上反装的话,螺距控制可能会顺滑点,相位器的阻力可能相对减少,如果普通模式可以反为手感会好些,但是3D模式应该不行,因为虚位大了,高转速情况下可能加大震动… 不过我不会试反装的…vbar炸坏了就惨了

楼主:
换 ZIFEI 新无副翼头 后 整鸡 重 235克(含电池)

ZIFEI 新无副翼头 飞行视频

楼主(2011-09-27):
引用 网友D:
255的这个 微波绝对是很牛X的

火狐双推所用材质太差(尾推滑块70多起落死翘翘  拆尾轴时发现尾轴两端粗细不同  )

尾部配重不好搞不然直接换X2双推了

楼主:
又折腾了个杂交尾推滑块(小鸡蒸搞人呐

网友(2012-01-13):
高手.请问255双推能用在ep200v2上吗?

网友:
好吧。还行

网友E(2013-07-24):
大学啊,含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