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1固定波箱的3个螺丝孔都松动滑丝了,如何处理?

楼主(2011-08-24):
野外也没有怎么狠狠操作,拿回家清洗履带和底部的时候,发现驱动轮上下左右松动了,心想坏事,可能螺丝松动,拆开一看,妈呀,固定波箱的螺丝松动掉落,想重新拧上,悲剧了,塑料孔都滑丝了,一个塑料柱居然还断裂了,大侠们如何处理这情况,万分感谢

网友A:
把塑料孔打穿(完全贯穿底板),然后把自攻螺丝换成普通M3螺丝,要长一点的,最后贯穿底盘的底板,从底部伸出来,锁上螺母。

采用了这种新的固定方式,断裂的塑料柱可以用晨光水笔芯截一小段代替。

要不然还有种更简单的方法,直接调一坨AB胶把波箱粘那

楼主:
谢谢楼上哥们,改天就按你的方案改装,恒龙这堆破塑料实在是太脆了,一点都不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塑料孔打穿(完全贯穿底板),然后把自攻螺丝换成普通M3螺丝,要长一点的,最后贯穿底盘的底板,从底部伸出来,锁上螺母。
采用了这种新的固定方式,断裂的塑料柱可以用晨光水笔芯截一小段代替。
要不然 ...

好方法!

网友:
太复杂,太复杂
换个长螺丝就好,如果长螺丝也拧松了,好吧,再换个粗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塑料孔打穿(完全贯穿底板),然后把自攻螺丝换成普通M3螺丝,要长一点的,最后贯穿底盘的底板,从底部伸出来,锁上螺母。

采用了这种新的固定方式,断裂的塑料柱可以用晨光水笔芯截一小段代替。

要不然 ...

晨光水笔芯!我还用里边的弹簧呢,原来大家都喜欢用呀

网友:
看来玩坦克的都不打胶啊,打上胶就好了。

网友:
是只直接调点AB胶,网孔里放一点点,等凝固了就可以上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