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问题(请用过的进)

楼主(2011-08-24):
一直碰的都是三相变频器,最近收了个四方 1.5kW,单相输入220V。

收到后发现输出的线电压偏高,35HZ时达到250V,50HZ时达到265V,> 80HZ时线电压270V。请问这是否正常,有单相变频器的前辈指点一下。

谢谢各位的帮助,终于发现问题所在:是由于该变频器的显示电压都比限压参数设定值高20多伏,造成了这次困惑。比如最高电压设定为220V时显示输出电压在245V,而最高电压设定为250V时,显示输出为272V。这样的话,可以将最高电压限制在200V使用,就不会超压了。由于变频输出干扰太大,无法在示波器上读取准确的方波电压占空比,所以无法校验显示的准确性,只有以显示为准了。但显示值居然能超过限制,确是有点……不过能用就不再纠结了,毕竟是二手。我没有什么水平,不是什么专家,只是想与大家交流促进提高,向前辈们学习,所以不敢自以为是。

再次感谢jiangbin0920提供很好的简便对比方法和指教。

keelai8 事情一开始我只想问问东西以前是否存在超压的情况,有没有解决方法。结果你很看不起人的要求退回来。我以为遇上高人了,生怕高人生气赶紧说不是要求退。几句话后,你说我要求很高。然后又说东西在我手上我说什么都没办法证实。再然后犯浑骂我是小人,说我根本没测试过变频器就自己乱来。怀疑我是JS。我没有察觉你的心虚源自你的无知,以为东西真的有问题。于是我决定退货。但你又说怕东西寄回来已经坏掉,后来干脆说我动了手脚,又说我已经弄坏了,硬是要求我告知快递公司经过测试后才签收。这分明是刁难,我很生气,本来买卖不成仁义在,但面对你这样的态度我何必心存仁慈?所以我不愿承担运费。我想你也是在经历多次吃亏后才变得如此多疑和失调,仔细想想也能理解,生意不好做。所以在确认能用后立即给你确认了付款,正如你所说的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影响使用就不再计较。而且你是前辈,就算被你骂成是小人我也该敬你一尺,所以我为我的态度向你道歉。但还是真诚的给你一个建议: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坏人,越是多疑就越证明你心虚,如果你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就算吃亏也是在积福。(绝无教训的意思。)最后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不准的,出来都不是正弦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不准的,出来都不是正弦波了

说到关键了!

楼主:
不光测量,变频器显示输出电压都是270V

网友:
变压变频 控制  VVVF

网友:
其实楼主说所的是变频器干扰你的万用表,万用表质量欠好。你用那个数字的试试

网友:
你的现象属于正常的,只要3相平衡就可以了

楼主:
fluk万用表算不算好?

网友:
就是数字表,好像也要弄个啥等效电阻的,是原理问题,不是牌子问题

网友:
我是出给这位朋友的卖方,这人啊,一口咬定是次品,以上的解释我也说过了.好吧退货,楼主还要求运费到付,来回一搞单运费就让别人亏70元以上.
而且这位是电气专业在电厂工作,见过无数变频器的高手,大家的回复我想也没什么意思的

网友:
这东西来路知道的,从外资电子厂的电控箱来的,原来可能是针对电机做了设置,回来把端口控制改成面板控制一直没问题,就是这位超级高手死扣的是次品.

楼主:
楼上的别那么冲,小心我把对  话记录贴出来,看你还有没有脸!我只想解决问题,对你还算礼貌,你不要一再的霸蛮。今天打电话问了四方的技术人员,对方的专业人员也说偏高,只是叫我再调整试试。有电话录音为证,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上传论坛!

楼主:
而且杨先生,论坛里有很多恶狗先咬人的,我并不希望被带出来丢人,我只想解决问题。我说过了,只要在厂家那里确证是正常的,立马付款。
另外,奉劝杨先生,说话一定要积德,不然下辈子很惨的,切记!

网友:
不是我帮卖家说话,楼主说话有点偏激了,自以为是,别以为四方技术人员就是专业,他们估计也就是奉承而已,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做一个实验,你万用表量变频器输出是220V输出的时候(估计频率低于50HZ),接个灯泡,和这个灯泡直接接入220V电源,对比一下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杨先生,论坛里有很多恶狗先咬人的,我并不希望被带出来丢人,我只想解决问题。我说过了,只要在厂家那里确证是正常的,立马付款。
另外,奉劝杨先生,说话一定要积德,不然下辈子很惨的,切记!

你上传谈话吧,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一开始谈就说了,这个不是用万用表来测的,电机控制的东西一般玩的也不大懂的,我也玩电机的,都也懂些吧,伺服也会些,但变频器的控制系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算用家设置也有很多学问.对不同电机要发挥性能和节能调整的参数也很多.
蒋先生你不觉得你很狠吗?早就已经同意你退货了,但硬是要我出,来回运费,好多KG的老大.发出前该试的很多都测过了.你的谈话记录就是从头到尾一直认为这个是次品,你不是说你用过无数变频器吗?电厂工作的,电气专业的,为什么来请教啊?
奉劝蒋先生,做事一定要积德,不然下辈子更惨的,切记!
说到底这不过是个二手的东西,价格也不高吧,蒋先生何必那么执着以为就一定是次品,淘宝上退款也确认同意了,何必要我来回费用全掏,不公平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终于发现问题所在:是由于该变频器的显示电压都比限压参数设定值高20多伏,造成了这次困惑。比如最高电压设定为220V时显示输出电压在245V,而最高电压设定为250V时,显示输出为272V。这样的话,可以将最高电压限制在200V使用,就不会超压了。由于变频输出干扰太大,无法在示波器上读取准确的方波电压占空比,所以无法校验显示的准确性,只有以显示为准了。但显示值居然能超过限制,确是有点……不过能用就不再纠结了,毕竟是二手。我没有什么水平,不是什么专家,只是想与大家交流促进提高,向前辈们学习,所以不敢自以为是。

再次感谢jiangbin0920提供很好的简便对比方法和指教。

keelai8 事情一开始我只想问问东西以前是否存在超压的情况,有没有解决方法。结果你很看不起人的要求退回来。我以为遇上高人了,生怕高人生气赶紧说不是要求退。几句话后,你说我要求很高。然后又说东西在我手上我说什么都没办法证实。再然后犯浑骂我是小人,说我根本没测试过变频器就自己乱来。怀疑我是JS。我没有察觉你的心虚源自你的无知,以为东西真的有问题。于是我决定退货。但你又说怕东西寄回来已经坏掉,后来干脆说我动了手脚,又说我已经弄坏了,硬是要求我告知快递公司经过测试后才签收。这分明是刁难,我很生气,本来买卖不成仁义在,但面对你这样的态度我何必心存仁慈?所以我不愿承担运费。我想你也是在经历多次吃亏后才变得如此多疑和失调,仔细想想也能理解,生意不好做。所以在确认能用后立即给你确认了付款,正如你所说的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影响使用就不再计较。而且你是前辈,就算被你骂成是小人我也该敬你一尺,所以我为我的态度向你道歉。但还是真诚的给你一个建议: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坏人,越是多疑就越证明你心虚,如果你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就算吃亏也是在积福。(绝无教训的意思。)最后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原来这样写,还好意思让我来看.

大家只要看下我那个差评就知道结果了,给了楼主好评.

其实当时也还有其它朋友要那变频器,可惜给了楼主这位小人(在广州小人是给你霉运的人的意思),如果不是给楼主其它朋友看到270V可能还要欢喜一下.命中有些一曲折,只能认了.

以后好好做人了,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楼主水平到哪里的,因为这样的见多了,楼主到现在还认为自己做的非常在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