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 6s 电机, 花牌 和 蝎子 差距能有多少 都是2010kv的

楼主(2011-08-24):
450用 6s 电机,  花牌 和 蝎子 差距能有多少  都是2010kv的

是震动(动平衡)
暴力程度

还是寿命?

网友:
炸了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先上个花牌6s,1900kv的,2010不适合你,1900足够了,然后等你把这个电机飞到报销,就可以看到时候的新品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炸了也不见得好到那里去,越贵的电机利润也越高。 一个花牌不到100元, 蝎子的要400左右。  我不信4个花牌的寿命没有1个蝎子的长。而且炸坏了根本不用心疼,扔了直接换新的。   蝎子的炸坏了就等着抱着电机哭把

网友:
450上到6S这个级别的已经都很暴力了。至少我不敢油门曲线设成100%。所以高档电机的优势就很难体现出来了。

网友A:
一分钱一份货是没错了。我都有,同样是好盈40A电调,花牌用13T会超转,12T高负载也会掉转。蝎子用13T都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份货是没错了。我都有,同样是好盈40A电调,花牌用13T会超转,12T高负载也会掉转。蝎子用13T都是刚刚的。
超转是个怎么样的情况?

网友:
1分钱1分货。 2毛钱2分货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懂……

网友:
我用过,天蝎的声音好听很多,感觉花牌没做过动平衡,至于性能,性价比肯定是花牌高

如果想提升动力,建议优先考虑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