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高手解答电调 电机 电池搭配问题

楼主(2011-08-25):
请问下高手们,2848 2636KV
电机
,用100A电调,4S 14.8V 4200MAH 30C
电池
可以吗?还可以提升吗?用435的浆合适吗?速度可以上50吗?求详细解答,我比较笨

网友:
什么船呢

网友A:
2848 2636kv電機配435漿 行4s 看來不成,船是小船的話漿太大,船受不了,船是650mm的0電機大小,本人現用650mm船配3560 2400kv電機 120電調,4s 5000mah 35c電 435漿 感覺剛好跑65左右,說錯請各路師兄指正。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之前不是说过了吗?你那配置想跑上50那就要换电机,你这电机最大功率就摆在那里,快不到那里去了。你现在好比宝马750级别的车子装了一台1.6排量的发动机,就算你则么努力车子也跑不快

网友:
哦,谢谢,明白了,那电机用什么牌子的呢,换3560电机,需要换电机架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什么牌子看你口袋里的钱了,不过在便宜也不建议用FSD的,质量差不说,还会伤电池,有性价比的我感觉是冰轮 红豹子电机之类的,追求我性能就选腾翔的CZ 2

网友C:
没说什么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