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WKM的GPS安装高度,高度整合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1-08-25):
原来的安装方式太高了,有炸机时炸坏GPS天线及IMU的安全隐患,故我现在把安装高度大大降低了,安装得更紧凑合理,GPS天线也不用安装柱了,直接全部装入50片装的光盘盒内,这样可以防尘、防雨、更能在炸机时提供更多的安全性。另外在GPS天线底下加装了一块85MM直径的敷铜板,应该可以屏蔽飞控、IMU、接收机对GPS天线的电磁干扰了吧。这种改法如何,请各位大大指教。

照片1

照片1

照片1

照片1

照片1

照片1

照片1

网友:
办法好  实际测试一下 看看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
是X 450 的机架

网友:
信号db下降不是一点点噢,你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覆铜板有点厚重量有点大,我定了0.2MM的覆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