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BY/JIVE电调的设置 差点给我销了

楼主(2011-08-25):
继续开工烂尾工程LOGO400SE,标配的KOBY 90 LV,按说明书设置电调:

1. 开发射机(油门至于最低点,打开HOLD开关,HOLD数值为默认的-5%)
2. (电调的油门线已经连接到了V-BAR上)电调接动力电(6S)
3. 说明书说给1秒钟全油门或者start with full throttle

就是这个第三部差点给我销了,要不是我提前把大奖拆了现在不能来上班了。。。

开发射机,油门最低,给电调通电,都不没问题,但是油门摇杆一推,电机立马开转!!!这个电调是第一次设置,没有更改过任何出厂设置,按说明书说现在是AMP模式,需要油门校准,我默认为1秒钟全油门的时候是校准油门,电机是不会转的,只有当油门重新回到最低点才会转,可是刚一推就转了,太危险了。。。。多亏我一念之差拆了主旋翼

兄弟们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
如果是 Jive, 你没插拔跳线帽

如果是Koby,有个push button的

楼主:
KOBY没有跳线帽,KOBY是开关的,就这一点和JIVE不一样;而且是AMP模式,还没到插跳线或者按开关那一步呢,AMP模式下应该是校准油门最低和最高点

网友:
你要先接电池等两秒,再按按钮,然后才是mode tone啊, 等到了你要的mode,再推油门到底

感觉你没有进入设定模式,直接就在使用模式推油门了

KOBY出厂是mode1的,你要是不需要改,就用mode1的话,可以直接推油门到底,但是那是飞机用的,如果你飞直机,一定要先改mode,否则一推油门当然狂转

楼主:
xue兄弟,先谢了!我默认为出厂设置是AMP也就是MODE1了,我还默认AMP-MODE1是设定模式不是飞机模式了,我错了。。。。

我就是没有进入设定模式,就在出厂设置的AMP-MODE1里面推油门了,这回我明白了,多谢兄弟指教了。。。。

楼主:
我终于找到根结了,我用的KOBY的BEC,没有事先单独打开接收机:

默认状态下,JIVE ESC是在模式1工作(APM模式),它可以设置遥控器的油门行程

1. 打开遥控发射器,将油门归零
2. 打开接收机
3. 将油门摇杆推到全油
3. 将JIVE ESC接上电池 **** 这时候才接动力电!!!!
4. 一秒钟后将摇杆拉到0油门位置
5. 设置完成

网友:
学习。请问:

如果用FUTABA的遥控器,是不是要将油门通道反向?

楼主:
是的,我用的14需要反向的,特别注意通电的顺序,先用单独的接收机电池给接收机通电,推全油门,然后再给电调接动力电,收油拉回最低点

网友A:
楼主你这样的上电顺序,电调会有关于油门行程的提示音出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样的上电顺序,电调会有关于油门行程的提示音出现吗?

这样没有电调提示音,电调只会亮,我也没特别注意提示音,反正千万别向我这样弄错顺序

网友A:
那你如何得知行程已经被设置正确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如何得知行程已经被设置正确了呢。。

肯定是没设置正确啊,因为误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没设置正确啊,因为误操作了

我是说,你按照你后面发的这个步骤操作完,如何得知行程已经设置正确了???

楼主:
这个还真没发现有提示,也可能我没注意,我就按说明书说的1秒钟全油门然后拉回来了,然后再飞行是正常的,油门0-50-100的时候,油门最低点电机是不转的,稍微推一下才转

网友:
 建议你找测转速装置测一下。。。

楼主:
是打算买个KS的转速表呢 小贵了点,1000多一个

网友:
1000多人民币一个的话不如买JLOG了,JLOG可以log电压,电流,转速,和其他所有信息,才100多刀。这东西是通过Jive的数据口log的,信息准确。还支持SD卡,我定了一个还没到,你先看看这些官方图片

http://62.153.249.80/jlog/jlog2-en/

楼主:
xue兄多谢!!这个确实方便不少,能直接连接在电调上,省去了地面测转速的危险,xue兄的到了吗?等使用报告啦 ,顺便问问哪里买的?还有,KOBY的电调没有插口的没法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xue兄多谢!!这个确实方便不少,能直接连接在电调上,省去了地面测转速的危险,xue兄的到了吗?等使用报告啦 ,顺便问问哪里买的?还有,KOBY的电调没有插口的没法用啊

哦, 对了, 不好意思忘记你的是Koby, 这个只能用在Jive上。

那你可以买老鹰树,价格大概70美元,我总是觉得花1000来块买个用途单一的转速计不值得。

JLOG这个东西我在Heli freak上看到很多评价, 效果很好, 功能超过老鹰树, 而且还可以数据回传双向传输(不过好像必须要再买Jeti或者Multiplex的东西搭来做双向传输)

店家:

http://www.sm-modellbau.de/shop/index.php?cPath=16&XTCsid=b8365c3ac4d415253665c8a59174d956

网友B(2011-11-09):
" START with full throttle ", you know what is the mean 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 START with full throttle ", you know what is the mean START

2种方法,不用单独的接收机电源的话,就开接收机之前发射机的油门推到最高;如果用单独的接收机电源,发射机可以在油门最低点开机,然后再推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