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以个外接装置带动无刷马达转动 能不能发出三相交 ...
如果用以个外接装置带动无刷马达转动 能不能发出三相交流电吗?

楼主(2011-08-25):
如果用以个外接装置带动无刷马达转动 能不能发出三相交流电吗?

网友A:
能,可以用多极低KV的马达,这样产生的电压会高些,加个三相桥式整流就得到直流了,有人用无刷电机做过机载发电机。

楼主:
是不是交流电 多少赫兹的???????????????????

网友B:
赫兹应该和转速有关

楼主:
交流怎么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