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悬停油门大家都是多少?我感觉我的都快推到顶了

楼主(2011-08-25):
RT 大家油门螺距曲线都是多少啊

楼主:
郁闷死了 弄的现在好暴力啊

网友A:
就按照说明书好啦

楼主:
我是按照说明书整的啊 到现在才30多起落啊

网友B:
桨夹螺丝看松了没?熄火拉油门看螺距变化

网友C:
我是照说明书设的,一般50%油门就能离地。

楼主:
螺距没问题啊 我看50%转速很高了 可是就不起

网友D:
转速高就是不起,不是螺距是什么问题。

楼主:
螺距没问题啊 我是dsx7 用的DX7给的数据啊

网友A:
检查螺距曲线,别无他法

网友E:
螺距曲线没调好

网友B:
不是控上的螺距,是机机上的螺距!

网友F:
终于都被骗上道了

网友G:
按照MCPX说明书上的设置,在50%油门时候的螺距只是0度,这个时候转速当然很高。

网友H:
按照说明书调好就可以了。鬼老的说明书都写得很仔细的,
不像国内一些牌子,你看了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I:
主齒輪沒有安裝到位吧。。。

网友J:
有个东东叫螺距尺,用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