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2 更换电机轴

楼主(2011-08-25):
我的朗宇2212电机轴炸断了 买了新轴回来 但断掉的轴太紧了 怎么也拆不下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6898用他的办法也不行 用老虎钳砸也不行

高手指点下要怎么拆

网友:
找根旧450 横轴,或类似的3MM轴冲出来就是了,这个没什么难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怎么冲?卡得太紧 转都转不动 用钳子也拔不动

网友:
我的一个也是的,至今还放在那儿,怎么也搞不下来,估计是粘在一起的

网友:
我的2216也拔不出来

网友:
要先送掉旁边的顶司啊

网友:
先松掉两个顶丝

网友:
顶丝都取下来了,还是下不来

网友:
这个我都是把轴架空,用1.5的内六角顶住屁股锤下来的

网友:
先松掉两个顶丝,再用稍细一点的轴冲出来

网友:
我都换掉好几个轴和轴承了! 轴的话 用台钳夹住! 用老虎钳夹住轴 转出来!

网友:
如果装新的太紧 可以用台钻 3MM钻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