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天行者 SKYWALKER 40A 使用怎么样 想做四轴

楼主(2011-08-25):
好盈 天行者 SKYWALKER 40A 使用怎么样 想做四轴

网友A:
我看上了,想入手,求解。

网友B:
单个马达,它应付得很好,4个马达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自己考虑吧。

网友C:
四轴也是单个电调单个马达,一共四个电调,我用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D:
貌似不贵

网友E:
我有这款电调飞450
我有这款电调飞450,感觉还不错。

网友F(2011-09-24):
我也在网上看了下好象 58米一个是不是啊好不好用哟?配1米4的塞斯纳如何有用过的大侠说一声撒!

网友G:
有两个,挺好的,拆开看过,除了那细细硅胶线,做工也过的去

网友H:
四轴不用40A那么大吧,我用20A的飞1.2kg的四轴,下来也就温温的而已。

网友I:
四轴单臂电流一般不能配到超过10A的,不然效率会很低,电池也很难受了。12~15A电调足够了。

网友J:
改装了水冷用在船上,船翻了涵道的动力水里阻力大,控制线烧断,但是电调没坏,还是不错的

网友K(2011-10-29):
看着挺便宜的。来这看看大家的建议。
我还是买那种黄色和蓝色的外包。。。135米 好赢40A。

网友L:
电调测试视频
http://www.56.com/u77/v_NjQ3NDI3MjI.html
Q群190238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