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1-08-25):
前面发了贴请教大家什么充电器 充电冲的快....后面知道了PL8 但是价格不菲啊!!!
现在打算就用A6 B6 5胞胎 这种充电器。不知道哪一款充电器能在同一时间冲最多电池?3S 2200大概需要多久 以及大家推荐那个?

3Q

网友:
3S的电池多就 A6加保姆吧。不过楼主记住天C的产品都是吹出来的,虚标很严重,所以楼主不要在某些问题上纠结,本着能用就行。

网友:
标题

楼主说的都是小功率充电器,快不到哪去。我zz正在使用标称最高8A的X6,感觉还可以,不过已入手HP的0730i,严重期待,这个的价格是PL8的一半多点

楼主:
3L的朋友 A6+保姆可以冲几个电池?
4L的朋友,HP 730I 可以冲多少片?3S 2200需要冲多久呢?

网友:
标题

是0730i,不是730i,这个最高电流30a,550w,按11.1v的3s电池,550/11.1=49.5a,但充电器可以发挥最大30a,所以30/2.2=13.6c。像花牌电池支持5c最大充电倍率,那么是12分钟。如果你的2200电池支持13.6c这么大的充电倍率的话,只需5分钟,这些都是理论上的。
像我准备用并充板 ,一次六块花牌2200,共30a,平均5a一块电,即2c左右,那么充完6块电只要30分钟,大概应该这么计算。
其实感觉0720性价比更高,可是问遍tb都没货

网友:
A6再买几个电池扩充板就OK 了

楼主:
A6+保姆能同时几块电池?  3S 2200大概需要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A6+保姆能同时几块电池?  3S 2200大概需要多久?

A6充多久,保姆就需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