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450V2升降舵机出问题了,求救啊

楼主(2011-08-25):
升降舵机螺丝孔对不上啊,怎么办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好像pro的就是这个问题,自打问世以来一直就是这个问题,模友们的解决方法是把舵机耳朵上的孔磨大一点  没有法子的法子~~不晓得亚拓是怎么想的?

网友:
   没搞过pro

网友:
标题

是宇宙牌的吗?

网友:
舵机向下拉一下就可以啦  你试试看能装上不

网友:
不会吧,我的很好啊!是不是侧板上的螺丝孔位上错了啊??

网友A:
安装顺序错了,呵呵

先把3个斜盘舵机轻松均匀的拧在上下主轴座上,然后再将初步安装的主轴座固定到侧板上去,最后拧紧所有斜盘舵机的固定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顺序错了,呵呵

先把3个斜盘舵机轻松均匀的拧在上下主轴座上,然后再将初步安装的主轴座固定到侧板上去,最后拧紧所有斜盘舵机的固定螺丝

还有一条,将主轴座拧紧到侧板上的时候,记得插一根主轴定位。

网友:
山寨pro和恒吉舵机的表示无鸭梨

网友:
两边的侧板都上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安装顺序错了

网友:
好像耳朵 可以装在里面。反正我的是那样装的。哈哈 要不买个冰人的主轴座吧。轴承质量还比较可以,看模友的大炸下炸10来回,依然顺滑。YT小炸,小卡,大炸大卡`

楼主:
谢谢,千红的办法可行,但还是觉得不爽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