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护线管怎么使用?

楼主(2011-08-25):
看图就是了,手机发贴,打字不便!

网友:
套上就用

网友:
450上不太好用。
头部特容易散开。
我现在还是用塑料螺旋护线管。

网友:
还是用缠绕管吧

网友:
火机烤一下就不散了

网友:
  你不要把它的頭部弄散開

如何用它呢?把它輕輕壓縮,例如它有十寸長就把它壓到 5寸長,

它的身就會變粗,把電線套在裡面,再把它拉長到原來那麼長,就可以啦!

很多年前的舊東西,又不是新科技!竟然都不懂用,暈啦

楼主:
没用过,不会用,楼上见笑了~

网友:
我是热缩管套上去,封住两端。

网友:
插头那边把端子轻轻挑出来,然后把这管子套进去,2头热缩管套好

网友:
热缩管护住两头请看图

网友:
LS的这样两头反而容易断,因为中间和两头承受的拉力不同了

网友A:
楼主手机发帖发图片还能对图片加文字?高档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机发帖发图片还能对图片加文字?高档手机

诺记5800而已~

网友:
450就不要用这东西啦,因为加了这种护管后,线会变硬,走线比较难。。。我的600才用这东西

网友:
用蛇管就行了,这个东东用了线二端变硬,反而不好

网友:
我的600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