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泰世425很失望!!!求说法!!!

楼主(2011-08-25):
一条45L连杆球头扣部位不明爆裂,我在Q群已经说过了,不要说是老化,新机,5个起落以内除了脚架垂尾没有任何地方飞行中碰地。图了懒得上了,卖家是开心模型屋,求说法
原厂空心主轴(5*¥)天然卷,不要说我主轴不平放保存等,很多425玩家也有说原厂主轴天然卷!求说法

杯具

震动震动,换个副厂优质主轴看看先。还是震动,换个中联

45L连杆,主轴,中联(if),泰世老大怎么解释

网友:
呵呵 丢了 不玩了

网友:
我收垃圾

网友:
我捡来当配件还可以用。

楼主:
新机装起来就震动,无话可说

网友:
尾垂振动很大困扰中!请各位指点!

网友:
也发现了类似情况,郁闷中

估计,配件的质量大大的缩水了。。。。

网友:
没用过空心主轴...球头虽然没飞暴过'但扩孔的时候倒是搞坏过几个'也觉得有点脆。震动主要还是装配的问题吧

楼主:
原厂主轴天然卷!情何以堪啊

楼主:
球头自然爆,

网友:
价格低自然差

网友:
我也是425空机的用户,从来没有遇到楼主的情况。

整机装配好无任何震动,虚位非常小。
连杆球头没有坏过。主轴一直良好,连配件都没买过。

可能是楼主运气不好了。

直机是个精密活儿,急不来。
建议还是仔细查找原因。抱怨质量,呵呵,解决不了问题。

我同时拥有亚托和泰世,性价比来说,泰世令我满意,呵呵

楼主:
身边2只425都震动

网友A:
我的425用1700KV电机13T 3D  下 100_80% V线 油门 斜直线螺距下,用两块450电池串联悬停时候会有震动,垂尾抖动厉害.但如果用2600的电池就不会.我怀疑是有共振.于是在垂尾底部两边各贴了一个一元硬币,震动消除. 另外我发现425尾浆夹的外面这一片贴住尾浆的一面有注塑留下的突出残痕,如果不去弄平并安装密合的话,尾浆很容易双浆,造成震动,有时脚架都震动厉害,并会伴随无法调整的双浆. 弄平并安装牢靠就解决问题,并且尾巴很顺手, 我是飞425的新手,上面这些也是搞了两个星期才搞清楚的,供楼主参考

楼主:
嗯嗯,谢谢楼上的,明天主轴和新的中联到了再看看吧,很不爽泰世老大鸟都不鸟一下

网友:
45的拉杆 应该是 舵臂链接十字盘的拉杆,这个地方很少有坏的
楼主检查一下您的舵机是否安装正确,总螺距和循环螺距有没有过大,双推要求拉杆要等长才可以,至于振动,您可以检查一下 副翼杆是否等长,装上副翼片以后的长度是否一样,大桨的配平是否一致,大桨,尾桨有没有过紧的现象,主轴不同心您换实心主轴试试!

楼主:
您好楼上的,我还专门设置循环螺距6度,副翼杆等长副翼片平衡,不装大桨尾巴轻微振动,装了大桨机身低频大幅度振动,今天下午换主轴看看

网友:
425排震要很仔细。 如果是连脚Y子都低频震得那种,查旋翼头。 主轴一点不能弯,大桨要平衡。 副翼要平衡。

尾部高频振动,查皮带松紧。 不能太紧,不能太松。。
检查尾轴有没有横向的框量。加垫片或者用轴承胶粘死。
尾波箱螺丝别上太紧,都是自锁螺丝。有时调整尾波箱螺丝松紧也能有不同。。。

网友:
这里早就没有泰世老大 出没了。节哀

网友:
一般应该是  rp问题   反正我自己 rp就不好

所以碰上这种是一般都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25用1700KV电机13T 3D  下 100_80% V线 油门 斜直线螺距下,用两块450电池串联悬停时候会有震动,垂尾抖动厉害.但如果用2600的电池就不会.我怀疑是有共振.于是在垂尾底部两边各贴了一个一元硬币,震动消除. 另外我 ...

嗯嗯,谢谢您的提醒,搞了,真的存在这个问题,尾巴现在毫无震动了,再再谢谢哦

楼主:
尾巴完全没有震动,装上狐狸牌主轴,拆了倾斜盘和倾斜盘上面的东西,各个转速都没有震动了,就是30~40油门时候有个共振,然后装上了狐狸的副翼框,副翼部分完美了,杆等长用卡尺卡过了,装上桨如果还是震动震动可以跳楼了。

网友:
产品到手有质量问题可以找卖家负责。谁销售谁负责,泰世的产品正常渠道销售出去的东西都是有售后的。不能只赚钱不售后。对于您说的收到新机主轴就是弯曲的,这个属于质量问题,可以要求卖家直接换新。
另友情提示:
1:泰世在大陆的区域代理商只有3家,华南的是富丽模型,华东的是速马模型,华北的是xiaozhi。其他都不是代理商,只是泰世产品的经销商。
2:由于现在经销商比较混乱。有部分经销商的货品是水货。因此售后可能会存在问题。只要是大陆正规经销商经销出去的产品。最后都会反馈到代理这里。所以售后这块大家可以放心。
华东区域:淮安人和双天模型是泰世的合法经销商。请大家认准购买。
华南和华北区域可以询问xiaozhi和富丽模型

楼主:
谢谢。几十块的东西,不搞了,力气和精神都比它贵

飞机已经差不多调好了,感谢各位的关心。泰世要把质量做好,主轴天然卷这样的事情被大众知道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原产的也卷

网友:
塑料机,,,上螺丝 力道要求很高嘚。整体均匀 不能太紧。。

网友:
按理说,胶机不会震的太凶的。我的425 比较奢侈的一副毫克430.。。。问题全无。仅供参考。

楼主:
嗯嗯,现在已不大震动了,火星看到我的飞机后把油门曲线从100 75 100调整到100 90 100就好了,火星说塑料鸡是会震动,共振点有点麻烦,我刚刚换了个电机,最高转速到2560了,比原来提高了100多,过几天试飞看看,火星说共振,就是共振,:loveliness:

网友:
 求指导,啥叫主轴天然卷?

楼主:
回楼上,就是买回来就是弯的

楼主:
潜行真逗

网友:
我也买到过天然卷的主轴,
两包,一包两根天然卷,退了
另一包一根天然卷,凑合用了

网友(2011-09-29):
找你的卖家  让他们帮您检测一下 如果真的有问题,让他们给您更换一根新的,如果卖家不管您, 和我联系!

网友:
另外 425 装好就震动的问题,您可以到顶置看看我的安装视频,塑胶侧板有很多地方是不能把螺丝上的太紧的,上的过紧回导致侧板被拧变形,轴承偏心,损坏的速度加快,导致震动,副翼杆是否等长,大桨是否完全配平,有很多的原因回导致震动,请楼主好好查查我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我也是425,不到10个起落就想砸了它。1:老是扫齿 2:配件难买 3:感觉单向轴承有问题

网友:
我买过的确很失望

楼主:
现在425调好了,也算对得起这个价格了。轻微震动,时有时无,A电池有B电池无,C电池无B电池有。无视

网友B:
425 对装配的要求相当高 装不好就会悲剧 新版X5是好JJ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5 对装配的要求相当高 装不好就会悲剧 新版X5是好JJ

此言极是

网友:
我同时拥有亚拓500和425,明显感到500的稳定性好于425,但是毕竟不是一个价位的东西,所以425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楼主:
500是皮实很多,不过价格

网友:
装配问题吧!我这的装好都不震啊!

网友:
装配问题吧

网友:
我的425坏过一次脚架 再装起来之后也是震动 反正我觉得泰世425练练手还行 主飞的话还是亚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