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盘式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对盘式电机不了解。请知道的高手能详细的介绍一下盘式电机的优缺点。
学习中

网友:
一般认为盘式电机 低kv 效率比较高 省电

网友:
我觉得盘式的太贵了~~~不过做4轴很好看。没用过不知道拉力够不够。   还有个优点就是可以用专用的碳纤浆

楼主:
盘式电机既然好。为什么X的不用呢?

网友:
非标的电机产量少价格贵

网友:
应该不好。

网友:
盘式电机转速低,用于4轴不抗风。

网友A:
抗风和自重和截面积有关,和盘式电机转速低应该无关。

楼主:
继续学习。请大家接着讲

网友:
继续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风和自重和截面积有关,和盘式电机转速低应该无关。

转速低就要用大直径的浆,受风面积就会大。还有盘式电机的扭矩大,但响应速度慢(提速慢),所以在外力(阵风)的作用下,飞机的修正速度就会慢,造成飞机晃动--------即不抗风。

网友(2011-11-01):
回复 网友B:

 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