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tronik 的裸照

楼主(2011-08-25):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好不容易才把她剥光,,,

网友A:
米国FET,日本电容...... 的..德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国FET,日本电容...... 的..德国货。

估计再找点国家,能冠以联合国制造

网友:
高档货,用不起啊

网友B:
为什么2个CPU呢?  CPU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2个CPU呢?  CPU是什么型号?

可能是MEGA8。但有两个,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2个CPU呢?  CPU是什么型号?

是单片机吧

网友:
楼主真舍得啊…

网友:
这个可能是c8051F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
esc  高端 也流行 双核了。

网友:
应该是TI的DSP  TMS320LF2401,但是为什么要2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是TI的DSP  TMS320LF2401,另一个是AVR的MEGA8,

网友:
可能电机驱动用的mega8  DSP应该是用来定速用的。用8位的单片机,我做过只能免强加入PID程序,精度很低的那种。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用mega8做马达驱动,16位或者32位的MCU做PID运算。转速与PWM值等其它信号相互通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