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N A5 水机 湖上飞视频

楼主(2011-08-25):
我的小A5 , 看了再说, 多多回复, 谢谢

网友:
不错,飞了几块电池啊?

网友:
 画面好象在哪里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3-4块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可能, 我自家拍的
应该是类似而已:loveliness:

网友:
降落怎么跟打水漂似的

网友:
如果是 用起落架在地面降落 我估计飞机可以玩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解, 我的前起落架已报废

网友(2011-10-25):
用多大的电机?KV多少?多大的电池?

网友:
都说A5不好飞,楼主飞的不错。

网友:
是新飞龙的小A5吧,我有一架,飞不好。LZ飞的很好。请教一下,重心咋调的?尾升降舵中立点在何位置?还有,起飞前,浆打水有办法克服吗?望指教。我用2212 1400KV电机 7X5浆  3S  850-1300MA电池,因炸了N次,修完,起飞重650克。看看我飞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2MzQ0MTU2.html,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2012-02-05):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也买了架,不过平尾的拉杆是在机身内传过去的,摩擦阻力很大,很难拉动!您是怎么解决的?用大力舵机?

网友D:
这个飞机2208电机1400KV     7寸桨  最好   14楼视频里的 舵量太大了 把副翼D/R调小点   2212电机对这个飞机来说扭力大了点  飞机在滑跑起飞前侧倾螺旋桨会打水  还有要加强飞行技术    这个飞机会好飞的多   电池用3s  1300毫安 20C  最合适    如果电池大了 飞机吃水深  同样会打水

网友:
A5貌似很难飞的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机2208电机1400KV     7寸桨  最好   14楼视频里的 舵量太大了 把副翼D/R调小点   2212电机对这个飞机来说扭力大了点  飞机在滑跑起飞前侧倾螺旋桨会打水  还有要加强飞行技术    这个飞机会好飞的多   电池用 ...

同意,2208 kV1200或者1450电机在这个小飞机上确实比2212更合适,重量轻效率高。如果按照厂家标称的数据,全配起飞重量400多克的话,电池应该用11.1V 800~1000mAH更好。

网友:
lz钻喷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2208 kV1200或者1450电机在这个小飞机上确实比2212更合适,重量轻效率高。如果按照厂家标称的数据,全配起飞重量400多克的话,电池应该用11.1V 800~1000mAH更好。
的确1000毫安更合适   我用1300毫安电池 特别是水中转弯有时候也会打水  但续航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这个飞机很好飞   无风的时候特稳     一直用来低空通场    但唯一不足的前转向起落架太弱   首飞降落的时候就断了      只能找附近比较大的水域才带出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