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平衡仪后,控的油门失效了,固朗的高手们快来救命!内详

楼主(2011-08-25):
首先我的机子是入门450V2,用的富斯6通控,最近买了一套KDS平衡仪,经过日夜调试终于装好,但是现在控的油门往上推,十字盘没有任何动静,经过各方面排查,原因是我控的设置出错了,但是我对控的设置一窍不通,请大侠来指导下,现在我把控的设置界面和说明书传上来。

楼主:
说明书在此

System option
A,getuser--------读取CT6发射机里面用户的设定(CT6能够保存4个不同用户的设定)
B.setting-----设定当前使用的PC串口(注意,软件不支持大于COM9的串口)
C,help--------公司信息
D,save-------用户设定的参数保存到文件中去
E,open-------将用户的参数设计文件下 载到T6(如果您需要将参数覆盖用户3的参数,您必需现在user里面选择user3,然后再使用open下 载文件)
System setting:
A,endpoint-----舵机最大角度调整

CH1---CH6表示通道数
最左边表示相应通道舵机正向转动的比例(范围从0—120)
最右边表示相应通道舵机反向转动的比例(范围从0---120)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S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B,reverse-----舵机转动方向的调整

CH1----CH6表示通道数
右边的选项打上钩时,表示是舵机的转动方向反相。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S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C,subtrim-----记忆微调

CH1---CH6 表示通道数
右边的数目表示当前通道的偏移大小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S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D-----大小动作的设定

DR能够调整CH1,CH2,CH4的动作大小,

中间的方框表示相应通道的DR关闭时的动作比率

最右边方框表示相应通道的DR开启时的动作比率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S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注意:DR的设定必须和SWA或者是SWB搭配使用,也就是说,当您设定好DR的值后,

必须在SWA或者是SWB的设定中选择DR。

E STICK---左右手切换设定

T6包含四种操作模式
  MODEL1----右手:水平是副翼,上下是油门

左手:水平是方向,上下是升降
  MODEL2----右手:水平是副翼,上下是升降

左手:水平是方向,上下是油门
  MODEL3----右手:水平是方向,上下是油门

左手:水平是副翼,上下是升降
  MODEL4----右手:水平是方向,上下是升降

左手:水平是副翼,上下是油门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F,THRO CURV---------油门曲线设定

MODEL:选择需要设定的模式(NOR正常模式,ID特技模式)

EP0---EP4对应模式下的五点曲线的值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注意1:如果SWA或者是SWB没有选择NOR/ID,那么系统使用NOR下的曲线。如果

是选择了NOR/ID,那么,开关往后拔,表示是NOR,往前拔表示是ID

  注意2:ACRO模式不包含这个功能

G,PITH CUV----螺距曲线设定

MODEL:选择需要设定的模式(NOR正常模式,ID特技模式)

EP0---EP4对应模式下的五点曲线的值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注意1:如果SWA或者是SWB没有选择NOR/ID,那么系统使用NOR下的曲线。如果

是选择了NOR/ID,那么,开关往后拔,表示是NOR,往前拔表示是ID

  注意2:ACRO模式不包含这个功能

H,TYPE----T6发射机的机型选择

T6包含三种机型选择,ACRO----飞机模式  固定翼模式

                    HELI—120 直升机

                    HELI—90 直升机

                    HELI—140直升机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I, SWASH AFR------直升机倾斜盘设定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J:PROGRAM MIX----可编程混控功能设定

MIX NUM:选择哪一种混控功能(系统包含三种混控功能)

SOURCE: 选择混控功能的输入通道(CH1—CH6,VRA ,VRB)

DES:    选择混控的输出功能(CH1—CH6)

UPRATE: 选择正向的混控比例

DOWN RATE: 选择反相的混控比例

SWITCH : 混控功能的启动开关(SWA/SWB/ON/OFF)

                           SWA/SWB:表示使用SWA或者是SWB的开关来选择混控

         功能的启动。

          ON :始终打开

          OFF:始终关闭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2,SWITCH PROGRAM

A, SWA---编程开关A 的功能

NULL:不使用开关A

DR:  开关A作为大小启动功能

NOR/ID: 开关A作为特技开关(仅仅是直升机模式下存在这个功能)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B, SWB---编程开关B的功能

NULL:不使用开关A

DR:  开关A作为大小启动功能

NOR/ID: 开关A作为特技开关(仅仅是直升机模式下存在这个功能)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C, VRA---编程旋钮A的功能

NULL:不使用开关A

PITH ADJUST:调整PITH的偏移(仅仅是直升机模式下存在这个功能)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D, VRB----编程旋钮B的功能

NULL:不使用开关A

PITH ADJUST:调整PITH的偏移(仅仅是直升机模式下存在这个功能)

选择OK,保存当前设定并退出设定,CANCEL,不保存并退出设定

楼主:
我补充一下

连接平衡仪的时候我控的这个设置是
PROGRAM MIX----可编程混控功能设定

这里面最下面我设的 OFF

然后
TYPE----T6发射机的机型选择
T6包含三种机型选择,ACRO----飞机模式  固定翼模式

                    HELI—120 直升机

                    HELI—90 直升机

                    HELI—140直升机

这里我选的是 ACRO

请大侠们救命

网友:
模式都选错了,应该选120直升机吧

网友:
标题

建议lz先恶补一下航模基础知识,这些知识积累偷不得懒的。怎么这里不少人装平衡仪啊!玩直机装这个还有啥搞头

网友:
装固朗平衡仪确实要选固定翼模式,平衡仪自带混控--可以选120度斜盘或者别的,你的图都挂了,我看不到

网友:
看一下舵机线是不是和固朗平衡仪有没有接好,是不是只有油门不动,副翼和俯仰是斜盘舵机有没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