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补上塑料盒子上的洞洞?

楼主(2011-08-25):
求:如何补上塑料盒子上的洞洞?
情况是这样:买来的塑料盒子上有一些洞洞,洞洞的直径有3mm,塑料盒子的壁厚有2mm,但是这些洞洞的位置稍微有些偏差,不合我的要求,甚至重新打孔后,位置和这些已有洞洞有冲突,我想把这些洞洞补上,然后再重新打孔。
塑料盒的材料应该是工程塑料ABS
请问有什么办法补上塑料盒子上的洞洞?
谢了

网友:
乙酸乙酯溶解后点上也可以,或者用AB补土

网友:
塑料的么,当然用模型用的AB补土咯,有两种,一种是填缝隙用的,类似牙膏,挤一点在牙签上,填到洞里抹平就可以了,用砂纸打磨下表面即可,土办法就是502加爽身粉

另一种AB补土是两片口香糖样的,用的时候各取一点,等比1:1揉捏在一起,塑性都可以,干了就定型了,有快干型和高硬度型两种,田宫的AB补土比较好,国产的是胜美多,质量一般

网友:
   我一般用胶枪补,很方便的。

网友:
多大的洞呀!我一般用801加个铝片。平面比原来结实。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方法提供了不少,我逐个试试

网友:
如果是ABS的话   找一些ABS塑料 用刀切一些碎屑 然后用二氯乙烷泡成糊状 填到你要堵的洞上  二氯乙烷只适合ABS料  其他塑料不适合 比丙酮效果好  具体原理可查塑料材料手册

网友:
用丙酮把同样的材料 溶解然后用来填补孔洞,最后你会发现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网友:
汽修厂有专门补汽车保险杠的朔料,是用热风枪吹熔补的,试试到修理厂看能不能拿到,要不到淘宝上找.

网友:
LZ先上个照片再说如何补救比较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不过回复的太少啊,难道就没有更多的方案吗?

网友:
302加木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