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万用表怎么测量3相交流的电压?

楼主(2011-08-25):
普通万用表怎么测量3相交流的电压?

网友A:
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啊。火线和零线的电压一般是110或220,火线和火线电压相应的就是208和380。如果你想测电调的输出电压,那么还是需要用示波器来看。因为电调输出的是方波三相交流。不是正弦波。
还有一点,万用表量出来的是平均电压,不是峰-峰值。

网友B:
猜想此贴是下面这个贴的续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那么你可以用万用表AC档测量,发出的电是正弦波,没问题。相间电压/sqrt(3)=相-零电压,即二者相差 1.73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