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自锁螺母为什么有“自锁”功能,和一般螺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8-25):
如题

网友:
螺母里有尼龙扣。 大桨上用

网友:
ls正解,就是那蓝色的一圈东西

网友A:
自锁螺母的螺纹角度比一般的螺母要小,在受力的情况下 摩擦力大于横向转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锁螺母的螺纹角度比一般的螺母要小,在受力的情况下 摩擦力大于横向转动力

你的幻想力不錯,可以考慮做編劇!

网友:
锣帽顶有一圈材料增加阻力的

网友:
就是多了一圈塑料材质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和螺丝胶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
   防松螺母! 更直接明了!

网友:
自锁螺母有很多种。。。。

尼龙自锁螺母  游动自锁螺母  弹簧自锁螺母,等等
其实也就是增加摩擦力。。防止震动松脱。。。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除了地板,楼上全部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