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不好搞啊,有奇怪的问题[更新情况]

楼主(2011-08-25):
3G感度全部100都不抖,包括锁尾 副翼 升降。
更新
现在升降的感度需要仔细调了,但是副翼和尾巴的感度还是可以调到最高还不抖,已经按照铁汉的视频重新设置一遍了
说一下详细配置和设置
山寨450V2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山寨
电机
银燕8克数字
舵机
飞越SPORT尾波箱
ALZ PRO无副翼旋翼头
天地飞八通道72M PPM控加收
传感器胶垫是亚拓的,一片,装在尾管固定座上

网友A:
这个一部设置错,全错,仔细点吧。有副翼问题出在那,比较直观。

网友B:
建议LZ找个当地模型店或者老飞友帮你把把脉

网友C:
这个标题写的太吓人了,一棒子打死人了。3G,3GX要比有副翼的好调许多,不如举几个不懂的让模友替你把把脉,或咨询老航模都没问题。

网友D:
没看懂什么毛病。

网友:
系统很关键

网友E:
无副翼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无副翼调好了爽死,调不好晕死

网友F:
证明楼主潜水潜得不够深

网友G:
我个人认为无副翼比有副翼还要好调些!

网友H:
之前有回覆給LZ,看來LZ沒看..........

楼主:
哦,确实没说明白,故障是升降 副翼 锁尾的感度都可以调到最高而且不会抖
是V3.0的软件,感度就是调得3G主机上的旋钮,顺时针是增加对吧,非常感谢10L的回复,但是因为问题没说清楚所以 呃 没啥用

网友I: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J:
没有上无副翼表示不懂!

网友:
你换你头像的那个就没问题的啦.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哈哈,3G看到了我的头像生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在外地iPad论坛看不到视频,进入底下的优酷网址iPad就不知为什么重启,视频没法看

楼主:
马上要开学了

网友L:
东西多了自然要调的地方就多。结构部件少了自然调试的部件就少了。弄懂了再调!不要不懂乱调!

楼主:
回复 网友L:

按住那个黑色的SET钮开机,在灯闪完之前松手,第一个灯号,控上螺距输出为50%时摁下SET钮,然后把控上的升降动作调到最大,推到最前直到STATUS灯闪烁,之后摁SET进入下一个灯号,是升降修正的正反,如果不对就把升降推到前面,让STATUS灯变颜色,之后两个灯号是副翼的最大行程和修正方向,设定方法和升降差不多,只是把向前推升降变成向右推副翼,尾舵呢,就是开机后摁SET2秒,进入第一个灯号,然后用方向杆动三次设定,红灯是760,绿灯是1520,第二个灯号绿灯是数字,红灯是模拟,第三是正反。。。第四个是行程设定,红灯闪烁就好了,第五个是大小直机,250450是小的,500550600700是大飞机,红灯是小的,绿灯是大的。。。。。
我自己背的,这个没什么懂不懂的,只要知道怎么设置就行,你说哪里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灯号,控上螺距输出为50%时摁下SET钮?????
所有机械调整和螺距设置全在这里面,按一下SET钮就过去啦?
这就是所谓的(无副翼就是难调,而且有怪毛病)啊。也没调啊,
怎么难调,毛病必须有啊,差的步骤太多了。
标题改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都调了,十字盘是水平的,舵机臂也是水平的,不好意思,当时急,没说清楚

网友:
ppm配3G,绝对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都调了,十字盘是水平的,舵机臂也是水平的,不好意思,当时急,没说清楚

第一個燈主要是調整螺距為+/-14度,副翼和升降為+/-9度

楼主:
回复 网友I:

3G不能用PPM ?现在除了感度可以调到最高之外没什么其它问题啊,飞得也很正常 请问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灯号应该是设置0度螺距吧,螺距在0度时摁下SET进入下一个灯号,亚拓说明书上写的是机械行程中立点设定,而且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要根据飞机和自己的习惯设置,没必要这么准吧

网友:
ppm太慢,飞起来左摇右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不是重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第一個燈主要是調整螺距為+/-14度,副翼和升降為+/-9度????
这也相差太多了,14度的概念知道是什么吗?手的精准度到什么程度啊,艾伦也不过如此,
那可是世界顶级高手啊,14度要是飞得来手感也感觉好,那基本是艾伦了。感觉楼主说的
很多地方出入太多了。既然集体螺距14度调到这么暴力,循环螺距干吗调到9度几乎是个新手的
循环螺距的角度,反差也太大了,不合乎常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看懂,是说我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CHI1211说的第一个灯号要调整的东西,怎么成我说的出入的地方多了?

网友:
3G没用过 不过还是帮顶 等待高手来给LZ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号应该是设置0度螺距吧,螺距在0度时摁下SET进入下一个灯号,亚拓说明书上写的是机械行程中立点设定,而且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要根据飞机和自己的习惯设置,没必要这么准吧

第一個燈號主要是確定十字盤舵機正逆轉找出0度螺距+/-14度螺距,循環螺距+/-9后,依各人喜好調整控上的SWASH的數值
在0度時按下SET按鈕進入第二個燈號設置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听说过450有人玩到正负14度的

网友:
不知道3GX怎么样,我一直在观望,不敢上,哪位前辈发个帖子专门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