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池与电机的配套关系

楼主(2011-08-25):
小弟有一组镉镍
电池
组7。2V的,有一个无限320A双向有刷电调,不知道配一个什么样的
电机
才好,我玩船,新手,下午搞了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电机跑了一圈,还不如我走得快。
高手请支招,配一个什么样的电机最好,还有桨?
还有一个问题,7。2V电池组充满电后能不能用到我的7。2V电调上啊,担心会烧掉啊。

网友A:
过时的设备。。。扔掉不可惜

网友B:
320A双向有刷电调不能配无刷电机

网友C:
什么船啊,,??

楼主:
谁说配无刷电机了.
我只想知道这个电调和电压配个什么型号的有刷电机,电机能达到最大效率,再由电机配个什么样的桨能达到电调的功率.
本人很菜,再问一个问题,我这个7.2V的电调是不是最高电源不能超过7.2V?电调也只能起到这个电压范围内调速的功能?

网友D:
哪有你想象中脆弱。8.4V还没烧呢。有刷跑不快,又发热严重。跑像真船还行

楼主:
我说, 我7.2V电源加7.2V320A电调,配一个380电机差不多吧?
有没有可能配550呢?
小弟真的很菜,不懂啊,不要求很高的速度,来个23十差不多吧.

楼主:
怎么没人来教我一下呢??????

网友E:
LZ,你用的镍氢电池+320A有刷电调+有刷电机,本身没啥问题。。。
但你没描述,
1.你是啥样的船,低速还是高速,船型是啥?这和你选择啥样的动力系统和推进系统(螺旋桨)有直接关系。
2.动力系统,电池是7.2V的镍氢电池组,OK。那容量和放电系数是多少呢?
3.动力系统,有刷电调是320A的,OK。一般这种有刷电调,输入的电压最大可达14.4V,所以带大点的电机是没问题的。
烧不烧,取决电机,还有正常和非正常工作状态。。。
4.推力系统,是直推还是软轴?桨的直径多大?螺距多长?转速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