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K 横滚很暴力而且反向

楼主(2011-08-25):
原来是+模式,后来刷成X 模式。被刷了好几遍之后变的非常异常。
我拿在手上试横滚陀螺发现,偏转稍微明显的时候
电机
转的异常暴力,而且是反向的。所以放到地上一推油门就整个翻了个。
尝试了调了下反向,好像程序也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坏了?

网友A:
有可能是你把左右电机放反了
我第一次装四轴也是这个情况,+字模式,2、3电机装反了,一起飞就横滚,改了就好了

网友B:
重新刷下固件,电机和电调按说明书上的安装

网友C:
陀螺仪作用反了!尝试两边电机驱动线对调试试,拿手上试,抓紧!很暴力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