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SE救急

楼主(2011-08-25):
前几天刚入手YT250SE,尾舵用的是DS95i,斜盘是410M的
自己正好有个2612V的三轴接受便想接上用了,谁知怪事便出现了。
    3颗斜盘舵全部正常,可尾舵打舵没有反应,把线翻过来插在
接受上打尾舵没有反应,可推油门尾舵确开始动作,而且动作量特
别大,连舵机拉杆都搞弯了。当即晕倒
    今天又把尾舵和斜盘换口插,结果斜盘能动可尾舵还是木有反
应再次晕倒 心想500多的舵机报废了 不甘心呀。
    于是把尾舵接在GY650上,再把陀螺仪接到2612V上。靠
尾舵居然有反应了。我的神     呀
接收和舵机都木有坏,可咋就是不能用呀
   哪位高人指点指点,小弟拜谢了。
   顺便说一下,小弟用的是2801PRO控

楼主:
咋就没人出手相助咧

网友:
这台250原来是你收了,我拍下了卖家叫我不急着付款,后来就把交易取消了,没用过华科尔的控,帮不了你呀

网友:
 ds95i是窄频的,不知道这个接收能用不,mb肯定可以,先设置好再接舵机,小心烧掉

网友:
有2个办法,1用gy650单独当尾舵陀螺仪用(窄频可用)
2换下2612v,用mb、3g、3gx、vbar等无副翼系统

网友:
華XX那套垃圾扔了吧.

楼主:
楼上说的容易,有米换新装备才能出呀

网友:
原来这台250是LZ收了啊,

网友:
要爽玩无副翼,还是1000+的系统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刚入手YT250SE,尾舵用的是DS95i,斜盘是410M的
自己正好有个2612V的三轴接受便想接上用了,谁知怪事便出现了。
    3颗斜盘舵全部正常,可尾舵打舵没有反应,把线翻过来插在
接受上打尾舵没有反应,可推油 ...

华科尔的3轴陀螺仪都不能调节舵机的频率,小心烧了ds95i
我自己在用2702V飞泰世200.不推荐华科尔的无副翼,容易把手感飞坏了。
我现在用mini vbar飞500的时候就感觉到差距了。
推荐3gx.mb或者预算够的话直接mini vb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3轴陀螺仪都不能调节舵机的频率,小心烧了ds95i
我自己在用2702V飞泰世200.不推荐华科尔的无副翼,容易把手感飞坏了。
我现在用mini vbar飞500的时候就感觉到差距了。
推荐3gx.mb或者预算够的话直接min ...

华科尔的自旋绝对坑爹,我这几天用MB原地自旋10几圈不需要修舵(我也不会修),缓慢行进中加入自旋,非常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