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3D切换疑问

楼主(2011-08-25):
最近想练3D,而真机切换3D始终不习惯,于是装个凤凰模拟器练习,已经升级到最新的3S版本,我的遥控器是DSX7.
主要问题如下:
问题1:模拟器只能识别123457通道,不能识别HOLD开关和IDEL开关,为方便使用通道7做HOLD,通道5做3D开关,一切OK。
问题2:通道7做HOLD开关能够起作用,通道5做3D开关也能起作用。但是3D开关只能使转速保持接近2700转,即此时油门只是改变螺距。
问题是,因为螺距曲线只有一个地方设置,3D开关打开不打开对这个曲线没有影响,也就是如果螺距用-11 到+11一根直线,3D关也是这样,开也是这样。如果按NORMAL设置-2到+11一根直线,3D开也这样。

换句话说,因为没有地方分别设置正常螺距和3D螺距,凤凰模拟器并不能真正像真实模拟器一样通过3D开关切换正常螺距和3D螺距。
另外不能认识HOLD开关和3D开关,也使模拟3D练习切换目的达不到。

各位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我的方法是 调整油门曲线到3d需要的曲线 直接飞3d  真机飞行也没设置一般飞行模式了 。

网友:
楼主 比较细心 我是3D 下悬停+特技 即使不是3D 我的转速也不能随油门的增加而增加 而是30% 时就2500 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