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pro的半圆头螺丝...

楼主(2011-08-25):
机身已经有7颗螺丝滑丝了
准备换别的螺丝

但是试了加热,老虎钳,大力钳之后还是拧不下来,原因就是这些工具都夹不紧那些半圆头

大一号的内六角塞不进,其他的都打滑

郁闷

网友:
杯头螺丝!或者加垫圈! 可以解除后顾!

楼主:
以前飞v2的时候都是用备头+垫圈的。。。
唉 这个半圆头害人啊
现在毫无头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容阳台兄,为什么加垫片能预防滑丝呢……

网友B:
挫方了拧下来,不过那样侧板就伤了
现在飞跃附送的螺丝我都立即扔掉,坚决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挫方了拧下来,不过那样侧板就伤了
现在飞跃附送的螺丝我都立即扔掉,坚决不用!

我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
用小锉刀 搞个一槽~   或者用电磨磨片  然后用一字刀头拧~

网友:
挫成方形你会不会觉得很费事,而且不现实,面积本来就小,越挫越小,最后彻底烂里边,到时候你就只能破坏性的用电钻,
把半圆六角表面中心垂直锯成一字,然后用螺丝刀拧。锯条薄点,锯的的稳点,有电摩,直接用砂轮开出一个一字,更好拧一些。

网友:
用起子前,一旦发现有拧不动的迹象,赶紧停手.用电烙铁顶着加下温螺丝烫手后,再试试。。。。很好使。。。个人经验。。。

网友:
engineer日本工程师螺丝拔钳 PZ-57

专门夹滑丝的!TAO BAO搜索吧  最便宜的130几

网友:
我滑过2颗半圆头 都是用电转 电磨把圆头磨掉 侧板拿掉后有一小截可以用手钳
很累 侧板难免也会受点伤

楼主:
侧板已经被我部分毁容了'谢谢楼上各位'拔掉了两棵其余的准备用锉刀撮个一字槽'回头再买把螺丝拔钳

网友:
有种螺丝叫杯头螺丝,就算滑了也能用钻头的夹头取出来

网友:
换我 直接用锉刀 把整个半圆头搓没了   哈哈  侧板下来后 侧板厚度的丝头 还在上面 用尖嘴钳一拧就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东西不错 好用

网友:
用那种多头组合工具里面的星型刀头,有一个正好比1.5内六角大一点点,比2.0的又小,拧这种螺丝正好
这工具一套才不到20块钱,对付异形螺丝用得上

网友:
PRO可以是上M2杯头12.9螺丝啊,那可以说是基本不会滑丝的~~~
就觉得SPORT为什么也不上M2的~

网友:
没用原厂的,换冰人。

网友:
打磨成一字曹,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扭出来

楼主:
都试过了 用锉刀或者锯子搞1字实在太累了于是还是买了那把神奇的拔丝钳
虽然小贵
但是钳到丝除!
最后在把之前搞花了的侧板抛了个光
今天就到这里 有时间好好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