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威驰声组:炮塔转动没声音?

楼主(2011-08-26):
请问有大大知道,为什么我的M26威驰声组,于未发动引擎时,炮塔转动上下没发声,但机关枪/发炮声效正常,而于发动引擎后,一切声效就回服正常呢?
是不是设定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声组出现问题呢?
谢谢解答

网友A:
按照坦克来说,没启动柴油(汽油)发动机,是可以开炮射击的,机枪也可以射击的,但是转动炮塔这种重活,就要启动发动机,才可以用。声组这样没错

网友B:
炮塔转动应该是电动机的,应该可以考电瓶驱动吧,至少现代坦克是这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错啊,LS的说的对,没启动坦克,炮塔转动是没有声音的,TIGER-I曾经有声音,后来仿真取消了。记得TIGER-I兄说过,而且是半速旋转。不知道M26是不是这样设定。:loveliness:

网友D:
看电影里好像只要进入战斗状态必须启动发动机,否则供电不够吧

网友E:
我的威驰感觉炮管上下声音大些,炮塔左右声音小些,T3连接炮塔,T4连接炮管,是这样吧

网友F:
没启动的时候都手摇,要有声音也是刮金属的声音

楼主:
呵,谢谢各位解答,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