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锂电池低电压报警

楼主(2011-08-26):
话不多说大家看图吧!

原理图和程序稍后附上。
程序可以设置电压,现在我设置在11.53V。 声音是CQ CQ CQ
待机功耗6ma , 蜂鸣器启动180ma。
稍后改进程序可以让单片机休眠。每隔几秒检查一次,这样可以缩小到4ma待机。
因为这4ma是被分压电阻消耗掉的,如果不用电阻直接用3296电位器,耗电量可能要50ma待机。
如果担心电池会因此不平衡大可不必。

第二版程序增加开机识别音,以及运行状态指示灯兼报*灯。接上电池后会发出嘟嘟和一声长嘟声。
随即指示灯每隔2秒闪烁一次作为指示灯,电池电压过低时快速闪烁。
在实际测试中发现,由于电机负荷会造成电池瞬间压降造成误报的问题在程序中也做了相应延迟修正。

网友:
不错,可惜只能用于3S,如果改进一下,适用范围广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
还不如去买一个

网友A:
会搞的就搞一下,不为获得成品,也为DIY乐趣嘛

不会搞的,直接买成品了,好像16块。

一句话:各得其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搞的就搞一下,不为获得成品,也为DIY乐趣嘛

不会搞的,直接买成品了,好像16块。

一句话:各得其乐~

每次都有你的捧场,真开心呀!哈哈
享受过程的乐趣。其实为了DIY一个,买了1/1000的电阻就花了90。蜂鸣器1元一个最少10个起卖。
但是做成了感觉很好。其实最多做到6s也可以的。就在分压电路上下点功夫就可以了。

网友B:
你那边的电子商店可真会赚钱啊!我这边一只电阻都能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边的电子商店可真会赚钱啊!我这边一只电阻都能卖!

是吗?最少都100个起卖 1K 2K 3K,各100个就90了。晕吧!

网友:
这种东西不需要1/1000的电阻,随便5%或者1%的完全足够了。

网友A:
我这边是100个电阻1元钱。。。。不过我建议楼主还是买个电阻包,我在淘宝买了一个贴片电阻包,100元不到,全系列。。。。再也不发愁了。

PS,贴片元件比直插的好用很多。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是100个电阻1元钱。。。。不过我建议楼主还是买个电阻包,我在淘宝买了一个贴片电阻包,100元不到,全系列。。。。再也不发愁了。

PS,贴片元件比直插的好用很多。

贴片便宜,难道你在洞洞板上焊贴片??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
求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2011-10-03):
回复 网友C:

就是一对分压电阻,取12v端电压,分压后输入脚位,通过电片机ad取样,然后再另一个脚输出报警驱动蜂鸣器。

分压电阻是4k(3k+1k)和1k 取12v的5分之一,例如给单片机的基准电压是通过2s的7.4v通过1117给出的3.3v。那么12.6v的电压分压后的值为12.6除以5等于2.52,对应的ad值就是
(2.52*1024)/3.3约=781.964
至于到几伏报警,你可以根据这个原理来测试一下

网友(2011-11-15):
标题

无程序大家想做也等于零

网友(2013-05-30):
谢谢分享,没原程序,新手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