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红鲨潜艇(已完工,上潜航照)

楼主(2011-08-26):
听说潜艇很好玩,想见识见识,这是我第一次做潜艇模型,技术比较粗糙,希望多多包含。
用的套才是国产的方舟红鲨号核潜艇,据说是最入门的那一款,很多人用这个艇来入手潜艇的。
挺结实的一盒子

打开就是这些东西

现做指挥塔,开关是放在指挥塔里的,虽然本身是防水开关,但是为了保险,我在整个开关盒里都灌了密封胶。

潜艇的甲板,这个材料要先打磨一下,以后才可以方便上漆。

把指挥塔胶到甲板上,也用了密封胶,普通的胶水粘不住。

网友A:
佩服

这位大哥肯定有很多米,买得起现成的改装品顺便要问问多少米啊还有改出来是什么样的情况能介绍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肯定有很多米,买得起现成的改装品顺便要问问多少米啊还有改出来是什么样的情况能介绍介绍吗?

这个艇很便宜,比那些进口货便宜大多了,淘宝上就有。我不想拿静态改,据说很脆弱,航行几次就坏。

网友:
再问问

能给个淘宝链接吗?

楼主:
下面开始安装电机,电机通过联轴器和主轴相连,注意一定要保持轴系的同心度。

电机是靠O型圈塞紧在电机舱里面的,如果觉得不放心,还可以加点密封胶固定,联轴器要位于检修孔的下面,便于检修,建议不要立即定死电机的位置,因为还要调节螺旋桨的位置。

开始来做密封舱了,这个是前盖和后盖,ABS注塑看起来挺结实的。

用螺杆把各个部件连接起来。

然后把电机舱粘到后盖上,注意一定要做好密封,防水风琴套用扎带扎紧到后盖的舵机孔上,但是看起来风琴套比较单薄,我要再处理下。

电机舱上的检修孔要用O型圈和螺丝密封,上好密封胶。

尾椎的制作最有趣,也有难度。
先处理下舵杆,锉扁一点,便于上紧钉固定摇臂。

将摇臂固定在舵杆上,注意一定要保持90度直角,连杆拖动的时候不要和别的东西干涉。

网友B:
千万别烂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烂尾
,怎么可能烂尾

楼主:
防水风琴套不是很让人放心,所以我在连杆套管内又加了一个油封,用密封胶固定,外面再套上防水风琴套,这样就放心了。

前盖的密封处理,我用的是热熔胶,也可以用密封胶。

我的舵机全部做了防水处理,电路板这里全部打上密封胶,毕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电调是采用了方舟新出的潜艇专用电调,有6个FET.

红鲨潜艇是动潜的,为了改善操纵性,我加了一个自动水平仪(陀螺),自己用胶板割了一个安装台。

接收机用魔术贴放在电调边上,地方还是很宽裕的。

这个潜艇用了2个6V4AH的蓄电池,串联成12V,动力强劲的。

端盖一定要做好密封处理,所有可能漏水的地方都要涂上密封胶。

接下来按照说明书把后舱连接上去,把电机舱的轴和螺旋桨连接,调好位置以后才可以上螺丝胶。

舱内要加入很多压重块,套件是10块,我感觉不够又压了点铁块。

把后舱塞进艇体里,再封上前盖,样子出来了,哈哈,很不错的线性。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不是直升机上的陀螺仪?我看到了感度通道线

楼主:
是的,手头正好有一个,还不知道好不好用,锁尾模式下回中比较吃力,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带锁尾功能已经采用PID算法了,感度到时候估计不能像飞机那样调的那么高吧,用非锁尾状态应该能更好些
这个顶多等帮助纠正进一步的侧倾
是无法保持水平的
陀螺根本不知道哪个方向是水平
我装一个陀螺试验一下
我的陀螺是最简单的压电陀螺
感度旋钮调节线性输出比例
想看看什么效果
等我们的潜艇下水一起探讨吧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

楼主(2011-10-07):
最近比较忙,趁国庆长假做好了扫尾工作,总算完成了人生的第一艘潜艇!
先来说说陀螺的使用,我使用的是温州飞跃的GY550,说实在这个陀螺根本没法用,回中非常吃力,感度调节也很累,装上去以后基本不起什么作用,最后搞了一个GWS老的非锁尾陀螺,倒是有一点效果,但是持续的效果比较短,我想再搞个好点的锁尾陀螺测试下,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推荐。

下面我来说说潜艇的使用心得。
1)这个红鲨是动潜的,也就是没有水泵,虽然不太象真,但是安全性高,只要做好密封,可以放心到野外放,我也没有到游泳池放的条件。失控和回中以后都会自己浮起来,但是有的时候由于潜的很深,浮出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那个时间内太刺激了!!!!还是要多加点压重,水线基本和背部平,这样最容易下潜。
2)下潜的时候要给油门,水平舵不要死命地压,否则推进器马上出水,失去推力,是下不去的,有时候要柔和地来回调节升降舵,保持潜艇向下的推力,这样才可以确保下潜。
3)我加装了20厘米高的一个天线,上面挂个小旗,加陀螺的目的就是让潜艇在水下,旗在水上,但是看来效果一般,还是需要人手,而且难度挺大的要保持完全水平。
4)潜艇潜下去可以一下子扎到河底,每次上来都在艇头带上一大堆泥,呵呵,有一次还带上来一条小鱼,潜艇太好玩了,和别的模型都不一样。

楼主:
补几张图,新版的红鲨提供了3叶桨,我就没有用象真桨,象真桨页数多,负荷比较大,电机容易烫。

网友:
可算成品了,昨天还在别的帖子说道你的红鲨没下文了可惜,今就来了,赞一个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跟我在另一个帖子里预测的一模一样,越是现在的高端陀螺仪,采用了PID算法,效果越是不明显,因为PID是基于直升机尾翼的高反应速度而设计的,用在潜艇的水平控制器上不行,水下阻尼效果强,系统没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而且陀螺仪是以操纵信号结束后的位置为中立点,而不是以水平位置为中立点,所以他的作用充其量就是缓解而不是保持
高端陀螺肯定是不行的,就算用futaba的结果也是一样,楼主不必试了

网友D:
很棒呀,赞一个。

网友E:
全是x啊

网友C:
总结下,这个潜艇还是比较容易做,基本上密封做好,比较容易成功。整体比较皮实,放航回来头上全是划痕和烂泥,这都是和河底亲密接触后留下的。
下一步还是打算再换个好点的锁尾陀螺测试下,纯用手控保持潜望镜深度比较累。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楼主应该为你的潜艇上色咋样潜艇才漂亮啊
我的就是上色了

网友F:
潜艇模型最大的缺点是观赏性不够

网友G:
弄个防水的DV搞水下拍摄

网友H:
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I(2011-11-16):
兄台能上个入水的视屏不

网友J:
学习一下~真的不错~~D一个~

网友K: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L:
i recommend that you use a MCU like MSP430 series from TI to compensate for the PID controller of gyro, besides you can add many more features into your sub by implementing this ultra-low voltage MCU

网友M:
盲
请问潜艇潜到说里面的时候,你看得到它吗。如果潜到水底,万一倍东西卡住上不来怎么办,

网友N:
 全是成品吗?

网友O(2012-01-04):
成平贵了点,

网友P:
 LZ这种是前进才能潜水的吧

网友Q:
与其用陀螺仪还不如用现在的fpv飞控了~~ 姿态自动纠正~~失控了还可以自动返航 丢星了也可以惯性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