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发动机磨合用多少比例的油合适 请教老鸟 指教

楼主(2011-08-26):
我刚上的风神50  配的是三叶52HR的发动机 请教老鸟  我应该用什么比例的油磨合呢   再有就是  磨合完一箱油排气管里面有不少富油  还用把他倒出来吗  谢谢老鸟 给个建议

网友:
同问!又见风神,套机还是sv2版?

楼主:
我的是套机  CF 版的

网友:
其实我也是新手!
新手就好比杀手,风神就是杀手的武器!
建议楼主小心啦!

网友:
标题

我也准备入风神50呢,虽然前面只飞过九鹰260,但是只会侧身悬停、古巴八字…呵呵

楼主:
大家都是  彼此彼此 吧了  但是我不同意上面那位老兄的说法   风神是杀手的武器  只要我们小心点  找哥们人的地方先慢慢练  应该不会像他说的那么严重的  你们说呢

网友:
准备用什么油飞就用什么油磨,先富油磨(比正常状态富个30%)
磨3箱油,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用OS发动机,只磨一箱油

网友(2011-10-02):
引用 楼主:
大家都是  彼此彼此 吧了  但是我不同意上面那位老兄的说法   风神是杀手的武器  只要我们小心点  找哥们人的地方先慢慢练  应该不会像他说的那么严重的  你们说呢

我顶你   油直  出了怎么多年  伤人的事件 也不是很多  什么是都有风险  如果怕 就不要玩

网友:
引擎一般稍稍富一些些磨合好了,三叶引擎磨合尤为重要 多磨合几箱,不然不是很好用的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 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 还能帮LZ顶帖

网友(2012-12-14):
为什么说风神是杀手的武器 ?我还想入一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