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 SPORT 跟 pro比,难修在哪些方面?

楼主(2011-08-26):
还有难调在哪些方面?

网友A:
sport易修易用啊,不知你从哪听说它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ort易修易用啊,不知你从哪听说它难修

...不是,       我没表达清楚。是pro 比sport 难修在哪里,复杂在哪里

网友:
尾轴伞齿什么的易扫

网友:
都没什么难度,就是PRO的伞齿容易扫齿,之要有米什么都好解决。

网友:
2个没什么区别 都差不多  pro电调内藏 拆起来麻烦 sport外置 (不过你也可以把pro的电调外置)pro尾部齿轮传动 更换方便  sport皮带传动 更换容易搞错方向 (皮带换多了就不会了) 其他的都一样 没区别

网友:
PRO结构更紧凑,走线相对麻烦

网友:
还是觉得pro的对称结构好些

网友:
pro比较容易扫伞尺…换起来拆的比较麻烦…

网友:
侧板好像很难拆

网友:
对比了之后你会发现皮带成本低多了,问题也少。

网友:
sport换皮带也不简单 很多东西也是要拆侧板

网友:
要维修方便就上TG45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皮带貌似拆尾管和尾轴就可以了吧…

网友:
SPORT就给入门用的拉

网友:
Sport拆前尾管座要14颗螺丝,pro只拆4颗。

sport尾冲航线会甩尾,要改尾轴传,所以改后换伞齿很烦。

网友:
尾传动这方面还是pro好维护

网友:
PRO 的伞齿真的很容易扫,现在出差到内蒙,快递都送不到,停飞等待EMS中。

网友C:
我来说一条,SPORT主要螺丝都是M2螺丝配合1.5内六角,PRO是M2.5螺丝,可以改成冰人2mm杯头套装螺丝。喜欢频繁拆机的人PRO会耐拆很多。
另外,SPORT的围管座里的六角轴真的很脆弱。。。

网友D:
就是 那个六角轴就是个杯具,稍不注意就滑了,我现在已经把那些轴全取掉了。。换了长螺丝+螺母固定

网友E:
回复 网友C:
SPORT原机塑料尾管座的螺丝都能断在里面,无奈给尾管座动个手术锯开的,把亚拓的换成飞跃金属的就一切欧克了,长螺丝固定的比以前紧多了,尾管长度和皮带长度也容易调节,不是给那个东东做广告,是真的比亚拓的好呢

网友F:
今天装了Pro,和Sport相比,难装多了。
和Sport相比,更换舵臂/调节齿轮间隙/维修舵机也麻烦多了。

网友:
整机的重心位置应该是PRO比较好些吧!至于维修我没经验!

网友G:
pro走线如果要内置,就要走尾管座,所以要拆尾管就很麻烦,要拆侧板,所以几乎整机就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