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了个折叠机架

楼主(2011-08-26):
价格便宜量又足在!只是有颗螺丝是坏的,略有不爽~这种折叠方式早就有了,可是都没有考虑好展开后怎么办。现在想着用两根绳从电机座下拉出来好固定机臂,以免飞行中机架变形。靠螺丝固定实在不爽,需要带着螺丝刀和钳子太麻烦。要是做个铝卡锁就好了。
这个机架好处在于电机固定可以用长螺丝贯穿,避免了一层铝合金被撕裂的危险。准备留着去青海徒步旅行的时候带着飞了~装好带上GOPRO带套看稳定不稳定,户外飞就不打算装LED了,要是遥控器体积能小点就好咯

网友:
这个架子现在已经普及了.....性价比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一会快递就送到!

网友:
刚收到了 ,
麻烦问问楼主,中心版上面的纸怎么弄掉啊?

唉,没看说明书,说明书上写着用水泡

网友:
我也是这个机架,XA飞控

网友:
准备怎么装GOPRO

网友:
在外面找了很久10*10mm 的铝方管都没有找到。

楼主:
搞了一晚上

一开始用绳子加钩子来固定机架,后来发现总是弄不紧,换皮筋闲力度不够。用木条楔子卡也有点麻烦,后来想到用卡片了。如图,瞧着还可以就是不够牢,用胶片应该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顶在头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mm铝管做的成品机架taobao只售60,不用再找了。如果不载重的话可以试试。我这还有个呢

网友:
怎么装GO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用绳子加钩子来固定机架,后来发现总是弄不紧,换皮筋闲力度不够。用木条楔子卡也有点麻烦,后来想到用卡片了。如图,瞧着还可以就是不够牢,用胶片应该可以了
其实不用的,螺丝不要拧太紧,直接折叠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架哪都好,就是每次折叠和展开都要拧螺丝十分不爽,不过拧死了还是很结实的,暴力地飞也不会变形

楼主:
装好设备了

因为是FY90Q所以保护板不好装了,就不要了。GOPRO暂且带套在前吧。带一块2700的电池总重1144g

楼主:
中午试飞了下

不知是机架大的原因还是中心版材料好,GOPRO直接固定视频看不出高频震动。抗风性能还不错,机架大了稳多了。但是用玻纤片卡机架是严重不行了,因为略有松动飞行时会不时左转一下右转一下。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了就一切OK!准备搞橡胶片试试,还有上次做的皮筋也试飞看看。

楼主:
晚上试飞了

玻纤卡片外加皮筋,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