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宫,大家看这个方案行不行?!

楼主(2011-08-26):
我那小床WM210,钻夹头的柄跟活顶的柄不一样长,导致我在换装的时候好麻烦,一个长一个短的,我要经常摇把手去迁就他们。

我想把长的那个柄,用角磨机切短,切到跟活顶一样长,不知道行不行?

如下图,就按红线来切,把那长出来的GT自宫掉!切后就一样长了!

不知道这样切对那个柄有什么危害?

网友:
我也正想这么干了。

网友:
用手锯估计要合适点 发热不大。切是好切掉,就是要切掉后没应力不变形就有点搞头了。也没搞过 ,个人认为手锯应该可以。只是个人想法,楼主如果要采取后果自负

网友:
一点点东西手锯好了,切断没关系的。

网友:
我这5号转6号的套都是切割机切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的已经切了几根了,角磨机直接切了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就不懂为什么会无端端长了一截出来,不是都有标准的吗,怎么有些长有些短的

网友:
快别用手锯锯了,锯的你想哭,太难锯动了,还是用角磨机切吧,可能是我的手锯锯条差,5块钱的手锯,还带几个锯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就不懂为什么会无端端长了一截出来,不是都有标准的吗,怎么有些长有些短的

那个出来的扁的一节是后用的
首先 你的尾台里面也有个这个扁的孔 (有的也没有 具体看什么机床)
长出来的扁就是为了 塞在尾台的扁孔里的 这样就不容易转了
为什么 活顶尖没有扁呢
钻卡头在钻孔的时候 是有扭力的 容易转
而活顶尖顶活的时候 是没有扭力的 所以后面没有那个扁
我没用过小床  估计你这个尾顶 也没有那个扁的孔 所以 去掉长的部分应该没什么关系
再说 小床也不会用太大的钻头 没多大的扭力
所以 去掉吧 没什么事

网友:
锯掉以后你用大直径的钻头你就哭吧,后面长出来的扁的是防转动的,要是没了你受力一大就打转,还转花你的套筒那时你哭都来不及,活顶是不用后面扁的,都有用的。。。。。。

网友:
楼主对技术谨慎,换做我先切了再说。嘿嘿

网友:
切掉是没问题的  估计锯条切不动  用薄砂轮切片切合适

网友:
方案不错,动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了,绝对不可以这么做。提醒楼主一定要保留扁尾,否则钻孔时玩意超载后你的钻接杆在尾座孔能打滑空转会把你的尾座锥孔磨坏的。见过很多人机床尾座孔是这么硬生生的磨坏的。顶尖不管是活顶还是死顶说能获得的扭力 ...
说的不错有你哭的时候,但对锥柄来讲没有危害的。

网友:
可以那样做,前提是LZ只是拿这个钻夹头单纯的做顶尾用,若还还想用它来在钻床上夹钻头打孔,估计不行了,没扁尾就卡不住钻夹头的,钻夹头会径向转动!
钻夹头的扁尾是比较软的,用手锯完全可以锯得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哥们指点!

我看了看尾座里面,是没有凹的,也就是说扁尾在我的车床上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但我还是采纳那个兄弟的建议,就是给活顶加长螺丝吧,这样就不用自宫了!

再次谢谢各位热情的指导!

楼主:
又遇到新问题了!
本来准备在活顶后面加长螺丝的,但是发现那个螺丝的螺距跟别的螺丝不一样啊!!!
是什么螺丝,咋办?不要让我自己车,没挂轮啊

网友B(2012-10-15):
角磨机,切断后上车床,再用角磨机倒下角,漂亮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