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下增稳三轴云台用的舵机

楼主(2011-08-26):
大家推荐下增稳三轴
云台
用的
舵机
,用在GOPRO上的,安9克舵机,不知道那种好啊,这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A:
银燕ES08MD 速度够快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家都说下啊

网友B:
辉盛9克 银燕 恒吉933 海泰克65MG等等 速度快扭力大越好

网友A:
速度是绝对的关键,云台上挂相机的话才需要大扭力金属齿,如果是普通摄像头,速度决定一切。总之,你必须选择最快的舵机,甚至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