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我要在一个30的棒料上搞一个比较规范的18的盲 ...
问一下大家我要在一个30的棒料上搞一个比较规范的18的盲孔140深如何如何加工啊。

楼主(2011-08-26):
拭了下。上车床用18的钻头搞出来的前边有18.3--18.4。不要怀疑我的尾坐。我现在要求这个孔在18--18.1都可以。,我打算上18的不可调的机绞刀。问一下钻多大的孔好。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方法

网友A:
钻头磨好些,17.6——17.7钻,18铰.

楼主:
会不会绞不动啊。是盲孔。

网友B:
绞刀随时都得注意退刀退削的,一刀绞到底的,如果余量大的,不拧断才怪.........

网友C:
我绞过16的,留20丝就可以了。

网友D:
最小的孔铰过4mm的,最大得40mm。盲孔通孔都铰过。
铰孔时,退刀要停车,不然容易断刀。
18的孔 怎么鼓捣都行 这么粗的绞刀很结实了

网友E:
铰刀退刀时不能反转,,,,,要正转退刀,,,不然磨损刀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