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电机改普通无刷

楼主(2011-08-26):
废旧光驱拆一有感无刷电机  带排线  请问高手怎样接线能让它转起来

网友:
直接用无刷电调就可以,线很多,其实只要接其电机线就可以,其他的是霍尔线,可以不用管。

楼主:
请教二楼 怎样找到电机电源线  怎样正确接线  线路板可不可以拆除  这种电机功率怎样   可不可以做飞机动力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二楼 怎样找到电机电源线  怎样正确接线  线路板可不可以拆除  这种电机功率怎样   可不可以做飞机动力  谢了

飞机动力就算了吧。没那么大功率的。

网友:
几根粗的线就是电机线,用表量一下就可以知道,接线和普通无刷一样的,不改线直接用的话,做个飘飘机也许可以。

楼主:
请问楼上 看不到粗线  只有一根11线排线

网友:
楼主,你要是万用表都没有一块的话,就洗洗睡吧.

网友:
光驱主轴电机如果会单片机的话,因为有霍尔,所以程序不是一般的简单.

网友:
三根电阻互相接近零 的是电机线。

网友:
楼主你太天才啦

楼主:
看了那么多帖子都是重绕线圈 没一个是直接改装的 难道原装真的那么差近

网友:
你搞错没有?那不是叫差劲。是用途不一样好吧。原装的哪里需要那么大的力?要求省电好不好。如果你改在飞机上,动力是不够的。两个地方的用途不一样,不能说谁比谁差。

网友:
以前有帖子,站内搜索一下你就清楚了!

网友:
拆过两个台式机的光驱 华硕48和LG52速的,从电机线圈一共就出来了3根线(不要管电路板上的东西,这3根线是从电机上出来焊在下面的电路板上的,那些霍尔都是在电路板上焊着的,我都给咔嚓了!),直接接25A的电调,换轴后接8060的桨,2S的电池还能转,且力量不小,手头没称所以没测拉力。估计整个小飞机没问题。用3S的电池油门稍大电机就叽叽的响,不转了!
另拆过一个笔记本的光驱,也是这么驱动的,力量也不小,可惜拆轴时不小心把外壳整变形了,没有上桨测试。

网友:
忘说了!
笔记本和台式机的旧光驱都是10块钱一个,算是很便宜了,里面还能拆出来不少其它的配件哦!

光驱电机的主轴跟我手头铃铛电机的主轴通用,但一旦把主轴拆了(敲下来),外转子老是卡不紧主轴了,用502也只能用很短的时间,所以没有继续下去了,现在在废件堆里躺着呢。

网友:
LZ什么都不懂,还是不要改了的好

网友:
功率不够吧

楼主:
按照16楼说法拆掉线路板 加长线圈线 接电调用2S1000MA电池觉动力还行

楼主:
做飞机不行就做个风动船吧 O(∩_∩)O谢谢大家(特别是1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