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死”你的电调!!!大功率电调散热DIY

楼主(2011-08-26):
材料:200A Turbojet 电调一个 (ebay买的,47刀,质量还不清楚);可调恒压恒流模块一个:用来驱动风扇,可调速限流,确保无论输入电压多少都不烧风扇。(18块)12V 90mmX90mmX25mm风扇一个:静音,风量还行 (拆的)3.5香蕉头母头3个,电调输出 T插母头一个:电调输入2S三针平衡充母头一个:电调信号输入铝外壳一个,自开散热孔:风扇两侧散热孔大小位置不一,为的是提高散热效果。(21块)目的,测试用大功率电调,只要电调质量不是太差,我想能应付大部分测试需求了。

全套

全套

铝壳,打孔

铝壳,打孔

猥琐孔

猥琐孔

安装好铝壳的效果,两侧孔大小排列不一

安装好铝壳的效果,两侧孔大小排列不一

Turbojet 200A电调,便宜死,质量待定

Turbojet 200A电调,便宜死,质量待定

恒流恒压可调模块,驱动风扇,带指示灯,因为是和电调输入端共电源,所以可以充当下通电指示灯。

恒流恒压可调模块,驱动风扇,带指示灯,因为是和电调输入端共电源,所以可以充当下通电指示灯。

随意拆的风扇

随意拆的风扇

放进去的示意图,具体位置需要用热熔胶、导热硅脂等固定。

放进去的示意图,具体位置需要用热熔胶、导热硅脂等固定。

已经固定好电调和电路板,还是用AB胶了,热熔胶还是不够强悍耐用

已经固定好电调和电路板,还是用AB胶了,热熔胶还是不够强悍耐用

风扇也是用AB胶固定

风扇也是用AB胶固定

插上电,一切正常

插上电,一切正常

全部装好,指示灯,风扇调速

全部装好,指示灯,风扇调速

信号线

信号线

三个3.5的母头,还有个没拍到。。。

三个3.5的母头,还有个没拍到。。。

测试。。。电池寒酸了点。这个电调启动的时候不是很平滑,速度稍微高一点就没事了。等白天再测试全速,晚上 ...

测试。。。电池寒酸了点。这个电调启动的时候不是很平滑,速度稍微高一点就没事了。等白天再测试全速,晚上 ...

网友:
有点夸张

网友:
这么大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这个电调太便宜,怕是质量不保险,所以用来做一些电机测试,自己DIY了很多电机,数据不明,其中一个用好盈40安6S测试,满油门10秒电调就热的厉害,估计千瓦了。安全起见,还是搞个大电流的专门测试

楼主:
经过几天的测试,电调还是存在电机启动的问题,除非是12N10P,12N14P等分数N/P组合,启动无问题外,12N/8P等小数组合启动时老卡,用好盈的就不会卡。启动的时候不能一点一点上调油门,必须一下子多打一些油门,比如达到15%以上,才能一下子转起,然后再慢慢调低油门也能顺低速转。好悲剧。。。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DIY的12N8P有问题,启动内转子6N4P的无问题,可以慢速启动。测试用的是68mm的豹子2550KV涵道。

还有个悲剧的就是不能soft start...调不了。。。哎

网友:
好大的风扇~~~~

网友:
搞科研工作的?

楼主:
纯娱乐。。。这个电调看来只能用来测试测试,上航模还是质量差了点,炸鸡炸掉的钱可不止一点。貌似凤凰的电调最牛逼,好盈的用起来也挺不错,支持国货!可惜好盈也真不便宜。